液压油脏会不会影响执行机构的运动速度?

楼主(2011-06-28):
请教:
我们公司有一套液压系统,介质水乙二醇,油缸尺寸280*3000,工作压力14MPa。半个月前一工人误将废油加进油箱(大约十几升),此后液压系统频繁故障,最典型的就是工作时油缸动作过慢,压力会略有下降。请问:油缸动作慢是跟油脏有关吗?(油缸密封及过滤装置都没问题)
谢谢!

网友:
油液的粘度发生变化了,里面出现胶质了,当然会有影响

网友:
油缸动作慢是跟油脏有关的  换干净的油吧

网友:
可能是油里的杂质破坏了油缸的密封,导致油缸少量进气?抑或是油的粘度发生变化,抑或是泵的问题,这是我的猜测

网友:
液压油里如果有较硬的杂质,对泵的磨损是很快的,泵不上油,速度自然慢;还有就是液压油中的杂质会引起油液的粘度变化,势必也会影响速度;综上,建议你尽快跟换液压油!

网友:
肯定会的,还会影响密封造成外泄露

网友:
其实和液压缸没太大关系,主要是会影响阀,液压系统之间的元器件不是独立的,都是相互关联的,当条件发生变化的时候,最先影响的是敏感的元器件,比如传感器,阀,这些元器件通常控制执行元件,气缸。

网友:
恐怕你的泵保不住了,准备换泵吧。

楼主:
多谢各位指点,我补一些新油进去会不会好一些?毕竟废油加入的量相对来说不是很多。

网友:
还是换油吧,过滤没问题的话不考虑杂质对元件的影响,但由于加入废油,介质物理参数发生变化,影响执行器动作。

网友:
建议尽快更换新油,并对阵个系统的相关设备进行有效的清洗。

网友:
粘度发生变化    根据流体科学    管径一定粘度变大    流速减慢

网友:
粘度变化对细长管道和调速阀影响会比较大

网友:
你的液压系统,的介质为水乙二醇,水乙二醇是由水(35~55%)和乙二醇相溶,并加入水溶性稠化剂、抗氧防锈剂以及抗泡剂等制成, 水乙二醇是一种呈透明的真溶液,具有良好的稳定性和流动性,高的粘度指数。其难燃性决定于水含量,水量低于35%会大幅度降低,并且粘度显著增加。如果加入了废油,介质的物理参数就发生了变化,自然会影响执行器动作。

网友(2011-08-04):
尽早换油,损失可能最小!如果时间长会造成一系列问题。

网友:
当然会影响,油脏会影响粘度变化,会让原件磨损,增加泄露。

网友:
楼主是否需要学点液压的基本知识?赶紧清洗清洗整个系统并更换介质,
5 N* k- t7 `8 P要不你的系统用不了多久了。烧汽油的车,加入柴油能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