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零件的图纸该怎么出?

楼主(2011-06-28):
请问:这种零件的图纸该怎么出,特别是那4条圆弧线,,,该零件厚度为0.4mm

网友:
你确定是3条?难道我没睡醒?

网友:
我觉得吧 中间的圆弧线 肯定是某个函数的轨迹啊  瞅着就像是渐开线  楼主用极坐标来表示
我也没弄个 这种图
楼主弄好了 莫忘来论坛分享啊!

网友:
三条?我刚午休结束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是四条~~~~~~~~~

网友:
     这是4条螺旋线,螺旋线有好多种,确定螺旋线类型即可根据方程画出(精确或简易)。

网友:
其实这个东西加工一般是用3D模型导入精加工。

网友:
如图标上尺寸就好了 ………………………………

网友:
要是我的话我也是用7楼得方法。。新手路过。

网友:
你给出一个定位尺寸和检验用尺寸,然后在图纸上注上,“未注尺寸参考3d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B:

定位尺寸和检验用尺寸??能否请高手详细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比如你的槽宽,最大直径最小直径等待

网友:
是通槽的话标注启始位和截止位的尺寸,也就是圆或圆弧的中心,半径。线割机加工时会直接调入DXF档自己找点加工的。

网友:
我瞅着怎么像圆啊!!!!

网友:
       如果用于线切割,则图线必须精确。应该确定螺旋线类型,根据方程画出精确图线。图线不精确,线切割也不会精确。

网友:
是啊,这东西怎么出图啊

网友:
这种东西只能参考3D文件啦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是电气比例阀上的铜膜片吗,我刚拆了个有6条螺旋线

网友:
你能画出来,应该就能出图吧。这种零件线切割也行,别的也行!!看你的具体要求!!!

网友:
磨具行不行哦/?。。。。。。。。。。。。

网友:
用极座标标注中心线。

网友:
俺一般就标注,根据电子图加工,然后把电子图也给加工者,用线切割或加工中心就OK啦

网友:
参考水泵叶轮的画法,切片描点法,用极坐标表达。。。这个不难,只是很繁琐。。。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谢谢,大概知道了怎么一回事了

网友:
      你不要过早谢谢,其实你并不知道怎么一回事。
    1.螺旋线有很多种,如:阿基米德螺线、对数螺线、双曲型螺线、抛物型螺线等。具体画法要看要求。近似和精确的画法绝对不一样。例如,线切割铲床凸轮型线(阿基米德螺线),要求画的很精确,将图输入线切割,照图加工。所以,建议你最好把螺旋线的种类搞清楚为好。
    2. 水泵叶轮的画法是根据流体力学设计出来的和这个是两回事。
    3. 如果不把螺旋线的种类搞清楚,任何画图方法都解决不了问题。

网友:
这个一看就是做线切割的。

网友:
应该是种类似弹簧性质的东西~保证相邻两条线的距离都相等就行了。也可以用四段曲线拼接。没弄过,惭愧呀!

网友:
那几条弧线应该是某个函数,你先确定函数,再在数控机床上设定,就可以加工了

网友:
还是出三维图,自动转换出加工程序比较好吧

网友:
未注尺寸见3D图档。

网友:
刚以为是三条呢,看了一会看出了四条了,晕~~~~~

网友:
       我估计有些人还是不明白我的意思。再强调一下:如果不把螺旋线的种类搞清楚,任何画图方法都解决不了问题。我画过很多曲线,也在线切割加工过不少复杂曲线。我不想误人子弟。

网友:
     假如有三种不同的螺旋线,不把螺旋线的种类搞清楚,用7楼的方法3D模型导入精加工,一种方法如何得出三种准确的螺旋线。不理解,请赐教。

网友:
标注一个即可另出剖面一张

网友:
先问下这是做什么用的零件啊?

网友:
我也画过端面加工螺旋线的,你把3D图给编程的人,他们自然可以加工,图纸上按点标注,把关系式注出来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按点标注?是注明中间圆的圆心与半径,然后是四条螺旋线的起始点,还有螺旋线的方程与终止条件,就这些了是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想要代替支座,用这种弹簧支撑轴

网友:
底子薄,我也不是很清楚

网友:
没有尺寸,怎么画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按点标注?是注明中间圆的圆心与半径,然后是四条螺旋线的起始点,还有螺旋线的方程 ...

是的,你画3D图总有尺寸关系吧?

网友:
不知道难在哪里  没概念啊啊啊啊啊啊啊 啊啊啊

网友:
画出来了,还不能标注?奇怪哦!

网友:
      我到现在还是搞不明白,不知道型线的规律(或方程等)是怎么画出准确的图线。我画过大量的型线(曲线),都是很麻烦的。非常想学习这个不知道型线的规律就能画出各种精确型线的方法。请赐教!

网友:
     建议各仁兄,看看本社区的“机械设计 › 在CAD中如何划精确曲线(方程曲线)”也许能统一思路了。

网友:
我们以前的非球面线条都是指出线条后标注方程式,楼主可以参考下

网友:
没见过,不知道是干嘛用的呢!

网友:
供你参考一下!!!只要标注出其起始位置及运动路线就OK了啊

网友:
没有碰到过呢!

网友:
一般是要根据3d图加工的

网友:
先确定螺旋线类型,再可根据方程画出螺旋线。

网友:
只出个外形图,其余直接给3D图数控加工。

网友:
直接把3d给他们就ok了 我们公司都这样!

网友:
我看图纸都有了,你是不知道尺寸如何标注吧,数控铣就可以完成零件的加工,只要把图面做出来都不要怎么标注尺寸。

网友:
极坐标,列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来蹭威望的吗?.......

网友:
这东西线切割做吧?其他还有什么方法好做么?

网友:
给出曲线方程激光切割

网友:
感觉用加工中心可以,还要做一套简单的夹具,将几件叠放同时加工。不过要看槽宽尺寸的限制,有没有合适的铣刀

网友:
就是四条阿基米德螺旋线

网友:
这种加工一般好象单件用靠模铣.应该不难.成批的都用数控 或是冲压成型

网友:
确实不好标,学习了

网友:
2D发出去,蚀刻,可乎?

网友:
   楼主能说说是用在哪个地方上的吗

网友G:
呵呵,有个方法 很简单,用1:1的做一个样板,这样就好弄咯

楼主:
引用 网友G:
呵呵,有个方法 很简单,用1:1的做一个样板,这样就好弄咯

我表示和你沟通有压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表示和你沟通有压力~

71L            的确威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