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孔加工,有什么好办法保证不断?

楼主(2011-06-28):
各位大侠,45钢主轴 直径10.5mm的孔 钻350mm,有什么好办法保证不断啊。
在线求教。

网友A:
可能你自己写的人你明白是什么意思了,要是别人写的你一定看不明白。。。。。。。

楼主:
相对好的办法也可以啊,钻头又断在里面了,

网友B:
      用枪钻可保不断。如果自制焊接加长麻花钻,必须每次快速退出排屑,方能保不断(要有较高的技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你自己写的人你明白是什么意思了,要是别人写的你一定看不明白。。。。。。。

呵呵,我疏忽了,现将图片附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枪钻可保不断。如果自制焊接加长麻花钻,必须每次快速退出排屑,方能保不断(要有较高的技巧)。

深孔钻是个好办法。自制焊接加长麻花钻是我们现在做的。
但无法保证次次OK,会有失误。
深孔钻要外协,时间上不能控制,最好能有其他办法能自己掌控。
要经济实惠奥,添台机床的注意就不要有了。
有没有其他办法呢。

网友:
能不能试试从两头钻呢!

网友(点评):
两头钻很难保证同轴。

网友C:
就在数控车床上面就可以用枪钻,做一个工装钻头保证内冷,然后把水泵换成高压泵就可以!

网友(点评):
如果加装这一套系统,多少票子啊,再加一个枪钻的价格呢。大概要多少啊。

网友:
一看你的贴就知道你那没有会磨群钻的,用加长钻的话,顶角磨大一点(140度左右),这样容易断屑,钻到一定深度排屑的话,最好有个风枪吹一下,排空孔内铁屑,再接着钻.估计你们是在车床上钻的,要求不高的话,在摇臂钻上钻,效率要高些.

网友(点评):
车床上钻,摇臂钻床上都有过,加长钻也用过,都是要很小心才行。关键要经常排屑,耗工耗时。

网友:
这么深的孔我钻过9MM的,一天下来我的胳膊都快拉断了啊。这个除了钻花要磨好外就是不能心急,钻个半圈就得拉出尾座排屑。所以选床子时要选小点的、尾座拉起来轻松的。

网友(点评):
是,就是要很小心,不能急的,注意力集中,就不会断。 经常排屑,耗工耗时啊。

网友D:
买只好点的加长钻(模具运水钻,先用短的在用长的)修横任,以免要太大压力影响手感,勤退削不要等到噶嘎响了才退。看图这该是油路,要求不高。我们以前做模具常钻,这样的深孔,不太难。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只好点的加长钻(模具运水钻,先用短的在用长的)修横任,以免要太大压力影响手感,勤退削不要等到噶嘎响 ...

也许是个经济实惠又可靠的好办法,模具运水钻?那个厂家有生产呢,价格?
不会是市场上买的加长钻吧,先用短的再用长的,是这样做的啊
希望能有个省时省力经济方便的办法。
钻这个孔要保证百分百最好,正好赶工,只要断一个就让人火冒了。

网友:
     如果你是用尾座钻这个孔,改放在四方刀架上就轻松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枪钻可保不断。如果自制焊接加长麻花钻,必须每次快速退出排屑,方能保不断(要有较高的技巧)。

谢谢。在车床上加一套枪钻系统,要多少RMB啊,再加个枪钻呢。
不高的话,考虑加一套。

网友:
     自己制作枪钻不是什么难事,要看零件批量合适不合适。五十年前我就自己制作过枪钻。

网友(点评):
如何干,给点资料呗。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C:

枪钻大概1500左右吧,高压泵不知道多少钱

网友:
   买两把深孔钻去。    暨阳中路园林路那里的 红绿灯 。 浙江人开的, 文化宫旁边的

    先用普通钻头钻个 10 公分定位 。。然后深孔钻 一下,  勤退屑。  就没问题啦。

           前年我帮沙钢 做过的 , 那个材料是 40CR 的 。。  几千个了前后。。。   今年被后台更硬的 拱掉了。。

网友:
  你这个轴头 也可以 在钻床上钻的。。。    不过两头钻的。   当然 内孔接缝的地方有台阶的。     要求不搞可以这样弄的。

  我弄过的,  你张家港那里的          我南沙的

网友(点评):
后头还有老长,图没有显示

网友:
     枪钻,用硬质合金条焊接,花不了多少RMB的。话已说至此,剩下的你要费点力气自己干!

网友:
10个的枪钻 700左右就能买到了  我们公司大把的 普车也可以打 刀架上装一个定位套    枪钻上套一个内径10个的轴承 用中心架夹牢了  枪钻屁股做个夹具装在尾座上  才380深 水压也不需要太高  应该可以不用高压泵  直接车床水泵接上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许是个经济实惠又可靠的好办法,模具运水钻?那个厂家有生产呢,价格?
不会是市场上买的加长钻吧, ...

是市场买的,但要钻心不要太薄且钻柄也较硬的那种,钻任要足够长,短钻要与长钻同规格,大了不好排削,哦修了横任还要修一下棱边,这样不会卡。

网友:
       这个问题本来就不难,至此根据大家的意见应该解决了。具体采取什么方法要根据你的实际情况确定,别人是代替不了的。

楼主:
回复 楼主:

讨论到此为止,谢谢各位大侠的帮助。

网友E:
高技术的活小弟一直想做,一直没机会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高技术的活小弟一直想做,一直没机会做啊

误导了,就这个活而言不是高技术,有设备就能玩的。
主要是没玩过而已。
本LZ希望讨论到此为止,谢谢各位大侠的帮助。

网友:
回复 网友F:

那没办法,你要是有设备可以改用枪钻,这样内冷的水就可以直接把铁屑排出。

网友:
建议用车床深孔钻套件。

网友:
这都可以钻,学习了。。。。。。。。。。。。

网友:
我钻过900MM的,这个简单,在车床上加工,用中心架,先用相对短一点的钻头钻,然后在一点一点加长钻头,最后再用最长的钻头钻,注意排销和冷却啊

网友:
在普车上涌枪孔钻打  简易的给你画了个示意图

网友:
量不大的话先用中心钻定中心钻孔,再换钻头,依次加长,注意在加工过程中不要急,若导屑槽不露出,则注意退刀冷却,另外控制转速

网友:
这个要技术了,深孔是一个难题。

网友:
用加长钻的话,顶角磨大一点(140度左右),这样容易断屑

网友(2011-08-07):
都30多倍径了,枪钻是最好的选择。如果加工数量不多,精度要求也不高的话可以找找专门搞普通车床改造成枪钻系统的,28楼的那种。

网友:
在数控车上,把钻头同心固定刀架上。编个程序就行。

网友:
学习一下,学习到很多

网友:
打开眼界了,谢谢坛友的高见

网友:
看帖长见识............

网友:
钻上一点 ,退一下屑, 冷却做好。

网友:
主要就是钻头角度问题,买回来钻头要重新刃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在数控车床上面就可以用枪钻,做一个工装钻头保证内冷,然后把水泵换成高压泵就可以!

看品牌了啊~~~~~~~~~~~

网友:
为什么两头钻的同轴度不好控制呢?,焊接钻岂不会有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