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绘制外螺纹

楼主(2011-06-28):
solidworks绘制外螺纹除了【扫描切除】还有其他的方法吗?

网友:
这个方法不好么?难道还有更简便的方法?

网友:
hai还有装饰螺纹..啊

网友:
toolbox里面的零件好像是直接用旋转切除做了,外观差不多就行啦,没必要追求真实吧,一般用装饰性螺纹就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