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工艺尺寸的确定

楼主(2011-06-28):
附图说明:
图A的72.6(0/-0.5)在上道工序中已经做好,且是成品尺寸公差范围内,而68(0/-0.3)是成品要求尺寸,这个尺寸在加工中间接得到,铣头部时保证这个尺寸,那么铣削的深度该是多少呢?如图B,铣削时定位在头部端面。

网友:
回复 楼主:

直观的算应该是15.4(-0.3~-0.5)

网友:
右侧第二个断面定位,铣的深度,没给尺寸,怎么做?

网友:
图纸不对啊

网友:
基本尺寸=72.6-68=4.6      es=0-(-0.3)=0.3      ei=-0.5-0=-0.5    得: 封闭环的公差为:4.6(+0.3/-0.5)

网友:
68变成封闭环    4.6(+0.2/ 0)

网友:
4.6  上差0.3   下差-0.5

网友:
你这个要求本身是不合理的。公差链中最后的公差应该是最大的。简单讲就是,来料不做控制,即便你加工没有任何误差,你也是保证不了的。

但是如果你加工的时候你不依上端面定位的话,则很好的保证了。下次我可以专门开一个贴来说说公差计算的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的,要求不合理;成品尺寸保证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哥,就是要确定铣削深度的尺寸及公差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关键是车间的夹具定位就靠头部端面。我也考虑这个问题,定位基准和成品设计的基准不同,所以难以确定这个铣削深度。还望这位大师在工艺尺寸链方面多多指教啊。

网友(点评):
必须改夹具的,没有选择。

楼主:
回复 网友C:

验算过后是绝对的超差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真的就没有别的方法吗?比如把上道各关联的工序尺寸公差缩小。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关键是车间的夹具定位就靠头部端面。我也考虑这个问题,定位基准和成品设计的基准不同, ...

真的就没有别的方法吗?比如把上道各关联的工序尺寸公差缩小。

网友:
这是一个设计的封闭环与工艺的封闭环不一致的问题
1)因为68是间接得到的,所以它是封闭环——这一点非常重要,计算尺寸链的第一步就是搞清谁是封闭环。
2)根据尺寸链,计算铣削量为4.5(-0.2/0),上差比下差小,出现了错误。
3)错误出现在组成环的公差比封闭环的公差大,实际上是设计的封闭环与工艺的封闭环不一致,解决办法有两个,要么改变工艺基准(与设计基准一致),要么对中间的工艺尺寸进行加严。
4)假设基准不能统一,则必须更改工艺尺寸,需将封闭环的公差分配给其它两个尺寸。如:将工艺尺寸变更为72.6(0/-0.15),这样如果想得到68(0/-0.3),则需铣削4.6(+0.15/0)。

网友(点评):
你这个4.6(+0.15/0)为加工的误差么?应该不是,加工的误差很小的。 你建议更改的那个72.6(0/-0.15),将目前的要求加严很多,成本会增加很多的。

网友(点评):
1.尺寸4.6(+0.15/0)中的(+0.15/0)未公差,我不知道大侠的“加工的误差”是什么意思。 2.尺寸加严可能会增加成本,但总比超差报废强啊。

网友(点评):
我指的是加工精度。你的公差链没有错。LZ这个例子比较简单,一眼就可以看出来的。 按照正常的铣加工的精度最多也就是+/-0.02,当然需要看什么机器及定位的误差,这样先期的要求改成到72.6+0/-0.26,就能保证工件

网友(点评):
完全符合要求,对应的铣加工为4.62+/-0.02.席加工精度越差则要求先期要求越高。

网友(点评):
跟耶稣混的就是厉害呵呵!

网友(点评):
这里边也就你懂一些,祖国的未来啊。。。。。

网友:
SORRY楼主上次回答考虑的太简单了所以....得到老屈(我师父也叫老屈- -!)和耶稣爱子的启发好好又研究了下,设封闭环为X,Xmin=(72.6+0)-(68+0)=4.6  Xmax=(72.6-0.5)-(68-0.3)=4.4 可以看出封闭环的最小极限尺寸大于最大极限尺寸,说明设计给的尺寸不对。通过分析得出主要是因为72.6的下偏差比68的下偏差大而导致的。方法还是上面说的哪几种,1改变定位基准,使基准重合2.就是缩小72.6的公差必须小于0.3就行,像耶稣爱子那个例子,得到68的尺寸要求,3.就是只能牺牲68的公差.公差加大到大于0.5就行了如68(0/-0.55),X为4.6(+0.05/0)   或68(+0.25/-0.3)X为4.6(+0.05/0) 等等。4.就是既减小72.6的公差又增大68的公差平均下,无数个例子就不举例子了让脑子休息下,具体公差的放大和缩小要和设计沟通,只要不影响使用又满足客户要求就行!

网友:
第一定位错误。第二,图纸要求你把尺寸加工到68(0/-0.3)你去量前面的尺寸干嘛,画蛇添足。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在众同仁的讨论下,我得到了启发。72.6(0/-0.5)在工艺尺寸中要求为72.35(+0.05/-0.10),然后铣削深度为4.5(+0.05/-0.10),在这种情况下,最后不是可以保证68(0/-0.3)吗?72.6的长度是在数控车上加工,4.5的深度是在仪表铣上加工。
感谢各位的讨论!!!

楼主:
在众同仁的讨论下,我得到了启发。72.6(0/-0.5)在工艺尺寸中要求为72.35(+0.05/-0.10),然后铣削深度为4.5(+0.05/-0.10),在这种情况下,最后不是可以保证68(0/-0.3)吗?72.6的长度是在数控车上加工,4.5的深度是在仪表铣上加工。

感谢各位的讨论!!!

网友:
定位在左侧,决不能保证68所要求公差。老屈所言正解

网友E:
你的这个工艺根本就是错误的,你的68 (0 -0.3)是封闭环公差应该是最大的。你前一到工序应该压缩公差,压缩一半吧。72.6(0 -0.15),深度公差为4.6(+0.15 0)

网友:
人多力量大呀,大家共同努力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这个工艺根本就是错误的,你的68 (0 -0.3)是封闭环公差应该是最大的。你前一到工序应该压缩公差,压缩 ...

图示是成品尺寸,现要解决在工艺中的尺寸。缩小前面的公差,正解。我是这么解决的。

网友:
4.6(0/-0.2)试试这个。

网友:
楼主出了一道最简单的尺寸链计算题,耶稣爱子给出了正确的答案,可惜还有很多人并没有看懂,无语

网友:
仔细算了一下,耶稣爱子是对的,改正。

网友:
封闭环是68的  但那样 算不出来4.6的公差  楼主设计的尺寸公差有误

网友:
不好意思说错了 这要看你定位的地方  如果是台阶面  就是我上面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