镀铁.在铜上镀铁

楼主(2011-06-28):
在铜上镀铁.有那位兄弟搞过这个

网友:
在铜板上一般是镀镍铁,镀铁的耐磨性不好,
这是一种化学镀,在结晶器上就镀这东西,你要镀的话,找生产结晶器铜板的厂子,就可以解决,不是新技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产品是烙铁头,材料是铜.先镀铁.在镀铬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以前都是先镀镍,再镀铬,现在镍贵了,可能改镀铁了,但这种化学镀的附着力有限,再镀铬是否还行?阿拉就不晓得了,你找可以镀镍的厂子问,凡是可以镀镍的,基本都可以镀铁,方法类似,你问一下吧,问人家是否还可以再镀铬,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