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新添加的特征加入到以前复制生成的组里面

楼主(2011-06-28):
比如说我做了特征“A”,然后我用复制命令复制'A'特征成“组1”。后来我又新建了一个特征“B”,那么我怎么能够把“B”特征也复制加入到“组1”里面去呢。。
我不想重新复制“B”,因为以后修改,很容易漏掉B特征而产生错误。有不想删除“组1”,因为后面还有好多特征可能与“组1”想关联。

网友:
也遇到类似情况 ,请高手指点  谢谢

楼主:
每人回答啊!!!!

网友(2012-03-17):
在特征树里面直接将这个特征拖到组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