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机床出现86号报警,被切断如何维修?

楼主(2011-06-28):
机床出现86号报警 ,86号报警为I/O的准备信号(DR)被切断如何维修?

网友:
1.数据传输的通信电缆出现错误。
2.传输参数设定错误。
3.通信I/O板有问题

网友:
传输时设定参数错误才出现的报警吧。你用的是DNC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