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阀能用作卸载阀吗?

楼主(2011-06-28):
优先压力补偿,旁通,常开,比例流量阀。
2 为旁通,接油箱时,泵能卸载吗?

楼主:
本人理解,阀左右的控制压力相等,无法推开弹簧,所以无法卸载。不知正确已否?
期待高人指点。

网友:
主阀左右的控制压力可以是不相等的,因为在上面的比例电磁阀中,当电磁阀得电换向(或者手动换向)时,左位截止,这时主阀上的弹簧被推开,2口泄荷。

楼主:
忘了说明一点。3口不通时,能否卸载?个人理解不能。
希望高人指点。

网友:
3口不通时,能卸载。这时2口泄荷。

网友:
这只是一个局部图      当电磁阀得电换向(或者手动换向)时   左位截止,这时主阀上的弹簧被推开,2口泄荷。当电磁阀得电换向(或者手动换向)时        右位时   当3号不通时也就是压力满足      或行程到位     反馈到电磁阀       电磁阀换到左位     2口泄荷

楼主:
我的理解,当3口不通,比例电磁铁不得电时,1口到3口无油液流动,所以补偿器左右两端的压差相等,所以2口也不通。
。。。不知是不是正解。。。。。。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的理解,当3口不通,比例电磁铁不得电时,1口到3口无油液流动,所以补偿器左右两端的压差相等,所以2口也 ...

附件是阀的资料。不是很理解。

网友:
本人认为,就现在的情况是不能卸载的;要卸载时,1上的电磁换向阀得电或手控,即可实现卸载。

网友:
俺是来学习的!

网友A:
个人理解
1电磁铁不得电。下部比例阀在弹簧作用下右位机能工作3口通油。
2电磁铁得电。系统压力升高。液控口把下部比例阀左位打开,2口通油。

网友:
只要2接油箱,电磁阀得电时就能卸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理解
1电磁铁不得电。下部比例阀在弹簧作用下右位机能工作3口通油。
2电磁铁得电。系统压力升高。液控 ...

电磁铁不得电,如果3口不通,则2口也不通。
如果3口通,电磁铁得电,则电流的大小控制1口到3口的流量,与压力无关。多余的流量流过2口。
不知这样理解正确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