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怎么加工?今天接了个活

楼主(2011-06-28):
今天接到这样一个活,不这道怎么加工好,希望大家给个建议。谢谢

网友:
内孔没公差?一边才一个薄,没公差的话好点,有公差,不怎么 好搞,才1个 毫米,滚花能滚的起来吗 ?不直接压扁了?

网友:
什么材料?

网友A:
没有要求的吗?什么材料?量大不大?滚花长度多少?暂不考虑内孔精度,两种方法仅供参考:
1,车外圆,滚花,切断,做M8孔,调头先钻个小孔,再扩至18,注意退屑.
2,车外圆,切断,钻18孔保证深度,掉头做M8孔,然后做一芯轴,尺寸与内孔配合,用M8旋入,滚花.

网友:
学习 等待高手指教

楼主:
外圆全滚,有一百多个。也没什么公差。如果滚完花在钻孔,就把滚花夹坏了。

网友(点评):
用开口套 卡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圆全滚,有一百多个。也没什么公差。如果滚完花在钻孔,就把滚花夹坏了。

如果滚完花再钻孔,最少要分两次钻,还要注意退屑,有一百多个建议用第二种方法,如果外圆余量不大,把车外圆放在滚花前,可以提高效率。

网友:
车外圆,,截断,留装卡位(轴向长度比110长一点,这部分不滚花),滚花,装卡轴端,加工螺纹底孔,加工18内孔,再次截断,这回不就外圆全滚花了么。然后用个脚垫保护卡住,攻丝,去毛刺,齐活。

网友:
是什么材料?  镗孔做开口胎 、开口胎可以 稍微厚一点保证 加紧的时候 不变形....其他的就是注意刀具的选择了...

网友(点评):
这位仁兄说的基本有道理,先滚花,后做孔!

网友B:
荒车外园打中心孔,打6.7mm孔开牙,下料。全部完成后调头打18mm洞,车心轴比100长,心轴夹在车床上套工件上去,顶住屁眼车精外园滚花。

网友:
你能不能下料时长二根或三四根一块儿下料,这样装卡比较方便,你先车外圆再滚花(因为这有1MM厚这能先滚花)打直径18的孔,钻头可以磨平钻,如果磨得好的话一次成形,如果没这把握可以二次以上,(视你个人能力而定)打完18的孔紧接着用加长钻头打M8的孔,不用担心会偏,平钻本身前面就带有定心钻,孔都打完后切断。最后就是攻丝了,想上车床或钻床攻丝你就做一直套保护已滚好的花纹。

网友:
买现成的空管,
然后在一端焊接M8的一小段。然后再滚花。

网友:
荒车外园打中心孔,打6.7mm孔开牙,下料。全部完成后调头打18mm洞,车心轴比100长,心轴夹在车床上套工件上去,顶住屁眼车精外园滚花

网友:
看了各个楼主的分析,感觉四楼不错

网友:
好好挖矿,天天赚分!

网友:
了解一下客户的用途,1辟厚的与M8的孔的分开加工,在M8那头做一个台阶,然后套合,或者直接M8那个外径车成18的,1个的管子做一个芯滚完花再把M8弄进去,小小的过盈,再点几点

网友:
先车外圆,然后滚花,做个夹套,套在工件上钻孔.攻丝  齐活

网友:
   考虑批量工艺如下:装卡外园车成滚花、钻孔,110切断成。做φ20开口胎装卡已滚花外园(轻带劲卡住既可防止变形)钻孔
φ18深度100留量最后用平头钻头钻100成。再次装卡统一攻丝。OK!

网友:
回复 网友C:

同意第二种,第一种M8容易破坏

网友:
很简单~用25的聊把孔和M8做到~然后穿心轴车外圆滚花就OK了

网友(点评):
想到一块儿去了

网友:
8楼有道理,先不要切断,干完后再切就可以了。

网友:
学习中,不发表意见。

网友:
车外园——滚花——钻孔攻丝M8——调头——车长度110——镗孔达尺寸——完成。
细节就不说了。

网友:
是否可以考虑粉末治金呢?或其它不需要去除材料的工艺?

网友:
我现在只想知道滚花的规格是多少?

网友(2012-02-06):
引用 楼主:
外圆全滚,有一百多个。也没什么公差。如果滚完花在钻孔,就把滚花夹坏了。

你要是先钻孔 在滚花 那工件不就夹变形了了 先滚花 完了拿铜皮包着在夹

网友:
什么材料干什么用的   可以考虑无缝钢管 焊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荒车外园打中心孔,打6.7mm孔开牙,下料。全部完成后调头打18mm洞,车心轴比100长,心轴夹在车床上套工件上 ...

真是专业,顶屁眼

网友:
个人观点赞同4楼的建议

网友:
先滚花然后加工哈,这种零件上仪表车床最快了

网友:
工艺排的不错,就是用钻头打孔精度控制不好,就不可能用芯轴去控制同圆度和滚花外径尺寸。万一钻的孔大的   小的就不好处理啦。只是提出点加工中实际的问题

网友:
若无其他特殊要求,且批量加工可考虑如下工艺
1、多件下料(利用为夹位)---伸出一段(车端面打中心孔)-----伸出约115,顶中心孔,车外圆及滚花------钻约16粗孔-------车(镗)孔到位----按图切断。
2、手工磨去左端凸出部分(切断时可能产生的)。
3、立钻钻孔攻丝(零件套入专用工装,压紧)。

网友:
大家一句钻孔就完了,我也做了好多年机加工了,看到厚1MM,出汗了。各位大侠,能告诉具体怎么钻孔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要求的吗?什么材料?量大不大?滚花长度多少?暂不考虑内孔精度,两种方法仅供参考:
1,车外圆,滚花,切断,做 ...

主要是没有公差要求,不难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