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床的维护和维修,求助

楼主(2011-06-28):
现在要去模具厂工作了,我以前是从事设备维修的,所以想着手维护冲床这一块。
高人指点一下冲床的维护和维修。谢谢!

网友:
设备维修和冲床的维修在“理”上是大同小异的。
将各个部分分开来解析时,更能够清楚这样的“理”很多是相通的。
要迅速进入状况就得将冲床的结构了然于心,还得将电控的问题给熟悉先,这样就可以排除大部分的故障问题。

网友:
主要有模具的导向件,定位件维护,形腔修复,冲压模具还对刀口、冲头进行修复。

楼主:
谢谢模具东回复,但是你可能没明白我的意思,我只是想针对冲床的维修这一块,想对冲床详细的了解,经常出的故障,对故障点的消除,不是模具这一块,不过还是要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