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料打砂完再氧化会是什么效果?

楼主(2011-06-28):
铁打砂完再氧化,可以像铝打砂完在氧化的效果那样亮吗?

如果不能,铁打完砂  去电镀,镀什么可以让铁发亮,不长锈?

网友:
一般来说,镀鍩可以防锈,镀过后非常亮。

网友:
打砂的主要功能不是防锈,可以延缓氧化,但不可阻止。铸铁氧化后表面不是光亮的,除非氧化后再进行表面处理。
电镀Cr、Ni、Zn都可以的,若要白亮的金属光泽,最后不要用Zn,镀锌容易产生五彩。但它们都可以很好的达到防锈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