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报到老大就叫我弄个轴封,急求帮助

楼主(2011-06-28):
刚刚大学毕业接触化工行业,我们公司是做化工过滤装置的。昨天刚刚报到,老大就叫我弄个轴封。问题是 我不知道怎么弄啊,又不好意思说出来,,只有请教各位师傅咯。 好了接入正题。

       一个∮16的轴是靠减速机带动旋转的不过很少动,轴端链接一个压力容器已知压力为16Mpa,最高温度为80度,容器过滤东西为腐蚀性。
        怎么做个轴封保证工作的时候不往外漏。只要能抱住∮16轴就可以了但是最大不能大过30

     请各位师傅帮帮忙,,最好能画个结构传上来 ,,,能传邮箱最好 zouqi1886@qq.com

网友:
你说的是带搅拌器的,搅拌釜等一类的设备吗?机械搅拌装置的密封有填料密封和机械密封两种,填料密封用的填料工程应用中一般也叫做“盘根”,比如离心泵的轴封就用到盘根。搅拌釜等带压等装置的搅拌装置的密封一般是通过机械密封和填料密封两者结合的方式进行密封,详细介绍,你可翻阅一下过程设备设计手册等相关书籍,里面都有详细的介绍。

网友:
“16Mpa",有点吓人啊。
数据对不对?

网友:
一个氮气罐满瓶气的时候压力也比你的16MPA大不了多少。数字是不是真的搞错了?什么设备啊?这么高的压力你们老大会让你这个新手上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我弄 错了  是 1.6Mpa   就是 做个  轴封请问怎么 弄啊

网友(点评):
你翻一下机械设计手册润滑与密封那一节。里面有很多典型结构。

网友:
好在是1.6

楼主:
谢谢打大家啊!~!  找到东西了

网友(2012-04-01):
如果流体无毒的话,可以考虑用填料密封(比较便宜),或是迷宫密封;如果要求比较高,就要选用机械密封,这个很多手册上有介绍,好像也有标准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