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处理检验都检验哪些项目?

楼主(2011-06-28):
请教大家---热处理检验都检验那些项目,单位较小没有专职热处理检验,小弟刚到此单位对热处理不了解就兼职了热处理检验,特向大家请教检验项目,或有没有通用检验规范,小弟不胜感激!单位主要热处理有去应力退火、调质、真空热处理+液氮冷处理,谢谢了!

网友:
热处理检验主要应该是过程检验吧!按照热处理工艺执行就行了。主要是温度和时间的关系。

网友:
过程当中严格执行工艺参数,监督炉温和保温时间并作相应的记录,待产品出炉后,检验硬度和力学性能,具体问题具体对待!

楼主:
楼上两位专家您好,我们这里过程都是自动记录,有记录仪并且自己打印曲线,这个做完后可以查看!主要是热处理出炉后的检验都有哪些项目!谢谢了!

网友:
本人工作过程中很少接触热处理这方面的,路过!@受益匪浅!!

网友:
也想了解厂家的检验标准和过程,等待达人解答

网友:
回复 网友A:

热处理过后检测什么项目主要是根据相关标准以及客户要求,主要就是机械性能:主要包括抗拉强度,屈服强度,冲击功,延伸率,硬度等等。其中,去应力退火是一种消除焊接或加工产生的内应力,主要是热处理过程的控制。另外就是工件的堆放等等细节问题。

网友:
楼主,一般情况是  测硬度值;金相分析;查看是否有裂纹等

网友:
一般是硬度检验,金相组织分析,及开裂变形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