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怎么对刀?

楼主(2011-06-28):
请讲解 对刀的全套过程  谢谢!

网友:
数控对刀分为两种:相对对刀和绝对对刀。
现在的数控加工厂基本采用绝对对刀,因为简单、方便等!相对也有相对的好处!
详细方法网上多的是,自己百度吧!

网友:
在网上搜一搜。最好找你使用的设备的对刀方法。

网友:
简单的就买台对刀仪,具体过程厂家会给你说

网友:
这个应该很简单,找个会的给你讲一遍就回了。

网友(2011-08-25):
一般试切对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