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D炉工艺,紧急救援

楼主(2011-06-29):
请教:哪位大侠VD炉气体冷却除尘器风管接口接口是否在第一级真空泵进口或是在最后一级真空泵进口?设计除尘系统时尚需注意哪些问题

网友:
顺序是这样的:

真空罐,冷却弯管,气体冷却器,真空阀,一级泵,二级泵,三级泵,

设计这个除尘系统,主要注意的是:VD灰非常细并且粘,附着能力很强,要设高压水清理系统,定时清理,灰尘的附着会降低整个除尘系统的密封,影响喷射系统的‘拉瓦尔效应’,而该系统必须控制阻损,使之维持在15Pa以内,否则难以达到最终67Pa的系统真空度要求,整个管道系统流速控制在120以下,这个是经验数据,

降温主要是为了提高抽气的效率,温度控制在200度以下比较合理,理论计算此时的效率降低率为8%,是一个合理值,

楼主:
谢了,有个项目,电炉、LF炉比较熟悉,VD炉不熟,看来这玩意还是不要插手的好

网友A:
看什么钢种了,有些钢种必须VD一下,比如帘线,不然性能不行,
一般是玩冶金的要玩就都玩,很少有玩一半的,哈哈,大虾有趣,
阿拉基本算外行了,但也是玩全部的,从电炉,LF,VD,到连铸,到棒线材,连水处理都玩,
工业,玩什么都是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什么钢种了,有些钢种必须VD一下,比如帘线,不然性能不行,
一般是玩冶金的要玩就都玩,很少有玩一半的 ...

呵呵,没想到998大侠也是玩冶金的

网友(点评):
玩全线流程,特殊大型设备,你有项目可以具体技术交流,也可以出题考阿拉,哈哈,都可以,

网友(点评):
有机会一定要请教大侠,望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2011-09-12):
hfwiu hdsoa jdsaohdiuw qhdsjao

网友(2011-12-08):
顶!本人曾组织安装过1台70T及1台100T的VD系统设备,但对冶炼工艺不是十分了解。请高手们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