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生成SW三维图

楼主(2011-06-29):
我刚初学把平面图转换成SW三维,公司不用SW,所以也没人可请教。特在社区寻求帮助!下图怎样把主视图的面与左视图的线对齐?还有主视图右下方的槽怎么切出来?

网友:
楼主可以自学下sw的基础,这个要是有尺寸,画起来很简单的!

网友:
没看明白你在说什么,这个很容易画的

网友:
自己画一个还更快些

网友:
自己学一下...我就是自己学的!!虽然现在还不是很好...基础的就能画!像你这个!!!

网友:
自己去网上看下教程   http://www.51zxw.net/好像有这教程

网友:
什么叫吧“主视图的面与左视图的线对齐”?
主视图右下方的槽怎么做都行啊,可以用旋转切出来,也可以做个辅助面打孔(选沉头孔)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刚开始学,表达不清。简单地说,你就把那个平面图转化成立方体图的过程给我看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建议楼主可以学习一下SW软件自带的指导教程。在“帮助”里面。

网友:
自学成才,很简单的,,你懂的

网友:
刚学了两天。因没有尺寸,只是大致画了一下,另外那个螺纹孔也没画。

网友:
不错,继续努力,希望你坚持下去。因为这个软件里面的东西太多了,还有不同的插件使用,哎,太复杂了。建议楼主上网搜搜SW的考试题目做做,就知道自己的水平了。

网友C:
能用软件自动将CAD档转换成三维图吗?没听说过呢

网友:
右视图的竖线是不是多画了一条?

网友(2011-08-01):
引用 网友C:
能用软件自动将CAD档转换成三维图吗?没听说过呢

可以,不需要软件,cad转SW的基本原理是将平面图导入SW的草图里,再在草图的基础上建模。但复杂的图用这种方法效率就比较低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比较简单的,看看书就可以做出来的

网友:
路过...

煤泥烘干机价格

网友:
这个图很好画的哟。。。改天给楼主发一张SW画的

网友:
简单 建议学习自带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