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情况下导致车削出现锥度?

楼主(2011-06-29):
什么情况下导致车削出现锥度?

请教,谢谢!

网友:
大托板和导轨间隙大,出现让刀,导轨母线和主轴母线不在同一直线上,零件太小不受力等.......出现锥度的原因比较多.你自己可以检查下机械部分的精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要怎么去检测哦

网友:
查书数控车床验收标准!或者用表打..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去弄 小弟受教

网友:
楼主先找一根粗一点的棒料,试切一下,先确实是不是机床的毛病,别动不动就把责任推到机床身上,比如说人为装刀的时候,中心高也会造成锥度的出现……还有就是料本身的刚性的问题,是不是出现让刀了??还有吃刀量会不会太大??
原因有很多,从自己身上找起

网友:
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比如盘类零件的锥度和轴类零件的锥度产生的原因是不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受教了  但我想了好久这些原因都找了还是不怎么行哦

网友:
是不是还可以考虑一下装夹的问题?

网友C:
大托板和导轨间隙大,出现让刀,导轨母线和主轴母线不在同一直线上,零件太小不受力等

网友:
考虑机床是否水平.........

网友:
1。主轴轴承间隙
2。主轴轴心线与导轨不平行
3。卡爪喇叭口
4。中托板间隙
5。刀具磨损后切削力过大或 吃刀量太大
6。导轨因磨损导致不平
7。车床水平没有校好

楼主:
回复 网友D:

嗯 好像有点我没注意到

网友:
刀具磨损,刀具安装时刀尖高于机床主轴中心线,工件细长,导致车削过程中产生让刀现象等,问题原因很多

网友:
查看主轴跳动,如果夹持工件是细长型,这种情况比较多

网友:
尾座、导轨下沉、床头和床尾中心高不一致等等等

网友:
主轴箱偏移母线,刀不锋利、材料太细小、大溜板和导轨间隙大、刀具装夹不合理等等,都会造成有锥度

网友:
如果是不是机床原因那就是装刀的中心高有问题

网友:
太多原因了吧.....

网友:
人机料法环找下鱼骨图原因,很可能是装夹问题以及材料的刚性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还有其它的没  这些原因都找了

网友:
导轨轴承磨损严重,或者刀具装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托板和导轨间隙大,出现让刀,导轨母线和主轴母线不在同一直线上,零件太小不受力等

请问怎么来辨别导轨母线和主轴母线的平行?请大侠指教。

网友(2011-08-10):
可能是工件的刚性不足

网友:
  看你是什么机:
 1走心机,看产品的装夹情况、刀具的刀心位置、材料的圆度情况。
2.走刀机看你的夹头松紧程度、材料的圆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