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磨刀的时候有些什么窍门

楼主(2011-06-29):
  请教 高手 讲解一下    磨外圆车刀  镗刀  槽刀 等刀具 有些什么小窍门  谢谢!

网友:
刀具一定要在砂轮的中心位置磨
并且只能左右磨,不能上下磨

网友(点评):
能说出为什么么?

网友:
主要是前角的控制,刀尖有些区别,车外圆需要断屑,镗孔、切槽一般不要断屑!因为断屑后,切屑容易把刀挤坏。特别是满刀切槽的时候,要开大而缓且有一些倾斜的槽,使切屑能够平直排出又不会卷回槽里。外圆刀的槽应该能让切屑卷曲打到车刀的背面而断屑,提高效率。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里面不要弄个断屑槽啊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路过!

网友:
经验而定吧

网友:
多看看别人怎么磨,时间长了,经历多了,就知道了。

网友:
现在基本都用机夹刀。我做镗床,也求师傅指教麽镗刀,基本都是90度的

网友:
这个不错,我正在学习;哈哈哈

网友(2011-08-25):
正在学习,一起努力吧,希望高手多多指点,谢谢了

网友:
没什么捷径,多磨多看。讲得再多没用多关注一些周边的老师傅怎么磨刀的吧

网友:
路过学习学习,感觉楼主高人啊

网友:
手稳角度取正,多磨磨就好了!刚开始一定不能差不多就行了哪怕一把磨一天也要磨好它!

网友:
同意二楼的看法.........自己多磨几次,然后拿给老师傅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