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矿机械中部槽双机器人工作站

楼主(2011-06-29):
系统由两套焊接机器人、两套双丝焊接电源、一套C型支撑、一套非联动伺服滑台、两套头尾式变位机、两套焊接工装夹具、电气控制系统、安全围栏等组成,工件由人工组装点焊好后,采用吊装方式送至变位机焊接工位,通过专用夹具固定工件,工件固定后机器人通过滑台移动到位进行焊接,焊接完毕滑台移动到另一工位继续焊接,焊好的工件通过吊装移出焊接工位并再次装夹另一工件。
双丝焊接机器人的优势:
1、焊缝成形美观,质量稳定。
2、焊接效率为单丝CO2气体保护焊的3倍。
3、更安全的工作环境,降低的劳动强度,减少劳动风险,以及对工人水平的依赖。
4、提高企业竞争力

1. 焊接工艺:
1.1 焊接方法:机器人双丝焊接
1.2 保护气成分及焊丝直径:80%Ar+20%CO2,焊丝直径1.2-1.6mm
1.3 焊接方式:先点焊,再上工作站全焊
1.4 工件装卸方式:吊装
盖面

楼主:
机器人节拍少,工作效率高,双丝焊熔敷量大,焊接工艺优良。

网友:
我说这个方案好面熟呢。我们公司做过同样的产品,这台设备对工件组对的要求较高,装夹定位的方式比较特别,由于焊接工艺的要求,被焊工件要求变形量小,焊缝等级要求高。所以焊缝两端的加强筋是少不了的,而且在焊缝起始的位置还要加一节引弧的。保证焊缝没有缺陷。

 这个方案中缺少冷却水箱,和清枪工作站。

网友:
系统设计:
中部槽机器人自动焊接系统由机器人系统、双丝水冷焊接系统、行走机构、变位机(机器人协调外部轴)、程控系统、焊接夹具及其他辅助设备组成。系统具有TAST电弧自动跟踪、Touch Sensing焊缝自动寻找、多层多道焊接软件、防碰撞软件等多种功能,以便灵活运用用来满足不同中部槽的特殊焊接要求;系统配有ROBABTA-TWIN双丝水冷焊枪、TIMETWIN双丝焊软件(含专家系统软件等)、双电源协调控制软件等,可以在很高的焊接速度下实现高度灵活的焊接,减少合金元素烧损,减少了热输入量,使焊接效率高,工件变形小。工作站程控系统选用PLC为控制核心;整个系统
采用CC-LINK、Devicenet通信方式。
焊前准备:
将两块槽帮及中板在大平台上用拉尺划线组合点焊,手工点固槽帮与中板,焊道点焊点为3条80mm焊段,分别位于焊缝两端和中间,若工件焊缝处大需手工填补,以防机器人焊时焊缝焊漏。人工将点固、整体预热到设定温度后的中部槽吊装到变位机上,用刀具定位完成后,启动自动程序准备焊接。

工艺流程:
中部槽的中板焊接采用平焊,每条焊缝共焊五层,中板坡口形式:K型,坡口角度:20°,钝边:4mm,间隙:2mm,焊件厚度:50mm。底板焊接采用船型堆焊,每条焊缝共焊五层。在中板焊接完成后,再组焊底板。具体流程为:正面打底焊接各2层-反面焊接各5层-正面成型焊接各3层-底板焊接各5层。

网友(2011-10-27):
好东西,学习了机器人节拍少,工作效率高,双丝焊熔敷量大,焊接工艺优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