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截面模量的问题

楼主(2011-06-29):
各位大侠,小弟初学机械设计,所以有些基础问题想请教各位
就是像异形板的 抗弯截面系数和抗扭截面系数怎么计算的啊!!!  请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
先把截面分成规则截面分别计算,再通过平行轴移轴公式来算。一般工程中直接查表。CAD中也可以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