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三座标和影像仪测量角度的精度?

楼主(2011-06-29):
三座标和影像仪只有测量位移的精度资料,对于角度测量的精度没有提到,请大侠们帮忙?

网友:
扫描式的三坐标测角度可能好点,普通的三坐标和影像仪测量角度误差我估计20-30分,肯定有的,坐等专家意见

楼主:
没想到三坐标和影像仪测量角度误差会这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家好,我是上海柏力仪器的余先生,我们主要代理海克斯康,思瑞三坐标,影像仪,希望能和各位合作,您提供信息 ...

可不可发份贵店的资料来看看
对于百分表、千分表、气动量仪、测微器的也发一些嘛

网友(2013-09-20):
三坐标和 影像仪的角度 功能都是 通过位移量然后计算出来的, 所以 除去取点误差后,角度的精度机器的线性精度是一致的,楼主说的大概是 投影仪的 角度盘的精度吧!那个一般是以一条线作基准,转一圈看下是否是 360度,国标关于角度编码器的限定的误差是很大的,但是现在的角度光栅尺都是可以补偿的,对的好,半分的误差都可以补偿到!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
这个有提供测量的吗

网友(2015-04-23):
只接触过三坐标

网友:
同意6楼说法,三坐标角度如果差20分,那还要他干什么。随便一个三坐标测量角度的精度可以达到0.001°,当然零件大小很重要。

网友(2018-07-30):
我又来赚威望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