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连接方法,求助

楼主(2011-06-29):
要求A和B使用时能快速连接在一起,不使用时能快速拆开,并且是B插入A中,恳请高手支招,详细一点的,感激不尽!

网友:
不能使用管接头吗?

网友(点评):
直接camlock 结构不就得了。看下标准BS EN 14420-7

网友:
钓鱼竿知道吧,好好研究就好!

楼主:
不能使用管接头,如果要使用其他装置必须从接好的外表看是不可见的,,我还真不知道钓竿是怎么接的,不知能不能用上,谢谢楼上的!

网友:
能不能先用类似波纹管的东西做一过渡段。

网友:
可以部分做成锥度的嘛?

网友:
呵呵,路过,跟大家学习一下!!!!!!!!!

网友:
从图看你是不是做两端管子连接用的,如果是的话可以用快换接头,市场上有成套的(子母扣),密封性能不错。

楼主:
谢谢大家关注!这两个管子必须要直接对接,对接处两端10MM处可做对接装置,要求接好以后从外表看不到连接装置,

网友:
要求接好从外表看不出来,感觉要求很无理

网友:
B能插进去A吗??????????

网友:
对密封或是强度要求高不高,还有就是内径,如果不高,能否在薄壁管加做一个内芯,与薄壁焊接,露出端细牙螺纹,与厚壁管内螺纹,拧合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什么材料的?B的外径比A的内径大得多,怎么插得进?

网友:
钓鱼竿知道吧,好好研究就好!, N7 o* Q8

网友:
不会 路过学习一下~~~~~~~~

网友:
钓鱼竿的道理很好的实例!!

网友:
哪有你说的这么完美的东西啊,连接的还要看不出来?学习了...

网友:
钓鱼竿啊  你不可能随便拆卸一根吧  建议拆个天线就知道了
还有就是制作一个内扣装置,A管制作内扣双层卡槽,B管做插入外径安装一个凸点。

网友:
不可以在接头处车螺纹么?内外螺纹直接接上就好了

网友:
B的外径比A的内径是大多了,不知道怎么样插进去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你要用在什么场合,要根据场合选择的。

网友:
那就不怕下本钱,改变材料,让它们有一种类似异性相吸的原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你说的是用磁质材料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是一个手持式仪器,一端更换频率较高,所以不光接口要耐用还要求连接时要快速。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说的是类似异性相吸的原理,思维扩散一点!如果对外形没太大要求的话,快速接头也是不错的。

网友:
可以考虑像固定钻头的结构。

网友:
要求看不出不现实,本身两个直径都是不一样的

网友:
等待高手现身!!!!!!!!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回复,我也考虑过用强磁钢连接,这也是一种有效的连接方法,很多老外的产品也有这种结构。不知您有没有快速接头的结构图纸,有的话给我一份。再次感谢!

网友:
卡压式管件查看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这没有,你可以看一下某一份样本,然后再把你的要求和他们商量能不能提供!

网友:
看上去可以用内外螺纹连接。尺寸还可以,M20*1没问题。

网友:
条件太少了,不知道管子里面是不是有流体运动,是不是内部承载压力,如果没有太大的要求就做成锥度连接好了,简简单单的,也方便拆卸

网友:
钓鱼竿的小法不错!值得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money的意见和支持。thanks again!

楼主:
谢谢东海fyh126、incisor007、zjudbhplj三位的支持,首先选用螺纹是可以的,因为材料是铝或是铜,要考虑到螺纹寿命的问题(每天至少使用螺纹3~5次)。而且客户要求螺纹旋转不超过1/2圈。这个连接内部不涉及水、气等,前部分是电路部分,后部是一个内镶电池的结构。至于有的朋友提到钓鱼竿的结够,不怕说笑我还真不知道结构。不过总的讲只要连接简单,外观美观就行了。有朋友说用锥度螺纹,我想恐怕不行,连接起来肯定有接缝。谢谢各位,欢迎各位朋友提供意见和建议讨论。

网友:
楼主最终选用的是什么方法啊,说出来听听啊

网友:
呵呵,路过,跟大家学习一下

楼主:
现在还没定下,我在等老外的一个样品,到时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