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板叫我设计个同步带轮,同步带

楼主(2011-06-29):
电机1.5KW,转带1400,我不会,谁会帮我一下,谢谢,我查手册画出的带轮和带配合不起来,一个太大,一个太小,带轮是不是标准件,直接能不能买到

网友:
告诉厂家主要尺寸和参数,可以订做,最好先弄明白了跟厂家探讨一下

网友:
同步带有各种型号,有H系列的,有M系列的,齿面都不相同的,带轮是标准件,可以买到。

网友:
厂家是可以定做的,带轮不是标准件,我有普通V带设计步骤文档

网友:
同步带轮和同步带有定做的,你可以到标准件经销处咨询一下。

网友:
      步带轮和同步带现在市场上很多,如果批量不大,可找近似现成的。1.5KW,功率很小,应该买的到。

网友:
买吧,绝对有,也可以定制。

网友:
我设计过,当时就是参照机械设计手册上的计算方法搞的,做了两个轮子...同步带要买的

网友:
买个现成的不就得了吗?定制也可以啊

网友:
这个很容易买到的,上淘宝看看吧。

网友(2012-12-21):
可以根据你要求定制的。。

网友:
很容易买到的,上淘宝看看吧

网友:
可以定做的,多的是啊。

网友:
表述太不清楚了,是转速1400,还是带长1400,本人愚钝,看不明白

网友:
市场上呀买的,但是带轮与带要买同一个厂家的,这样啮合好一点

网友:
楼上说的对,外面买便宜没必要自己做

网友:
买得到的,但同步带轮和同步带都是配套使用的,同步带轮分主动轮和被动轮。

网友:
你的带什么型号?确定后再配合相应带轮

网友:
带轮自己车,皮带么,买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