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Fanuc宏程序高手赐教

楼主(2011-06-29):
请Fanuc宏程序高手赐教,这个图(以前有人发过这图)貌似简单,就是我不知道怎样编写

网友:
貌似不难!!嚯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你指点一二!主要是思路,有程序更好!谢谢!

网友(点评):
会CAD应该就有思路啊~不过用宏程序的话就要知道坐标点的算法。

楼主:
难道这个图真的那么简单吗!

网友A:
真不难啊!呵呵
等到本帖有50个回复的时候,我发程序出来!

楼主:
真的啊,太好了!

网友:
是用车床做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就是Fanuc类的车床的!

网友:
一楼的程序发出来嘛  让大家学习下 最好程序后面有注解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也在等高人解答,高人说回复到50以上就给程序!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楼牛人,期待中、、、、

网友:
帮顶到50楼,期待程序中~~~

网友:
回复 楼主:

必须的,人气不够发了也没有人看>>>>>>>

楼主:
顶顶就有人气了!

网友:
我也参与一下!!顶顶

网友:
等待结果 研究研究

网友:
  新淫  飘过

网友D:
知识学多点总会有好处的,等用到再学,就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知识学多点总会有好处的,等用到再学,就迟了

嚯嚯!!学习学习!!献丑献丑!!期待50条回复!

楼主:
难道没有人想知道这个这么编吗!?

网友:
我个人认为现粗车一个R200出来,然后在利用增量编程一个一个把圆弧槽车出来,我做过直线的,没做过圆弧的,请见谅

网友:
一楼程序 期待。。。。

网友:
用宏程序也可 只要找到算法规律应该是可以做的

楼主:
继续期待!坚持就是胜利!

网友:
灌水的貌似很不少啊!

网友(点评):
一生大师~~~~~又摆酷拉~~~哈哈~~~求指点啊~

网友:
学习学习啊。灌水多了才有利于成长嘛。

楼主:
caxa文件草图

网友(点评):
汗~~caxa格式的CAD打不开~~要转换~懒得转换拉!

网友(点评):
害得我花了3威望

网友(点评):
这个威望得从这里赚回来!

网友(点评):
你明显是灌水哈!!呵呵!!!!!!!!!!

网友(点评):
灌水是必须的啊~~不灌水论坛会因为没有水而干死的

网友(点评):
记得下这个不给威望的啊!,我也没有设置要威望的啊!

网友(点评):
系统自动减去威望,不行你下载自己的看看

网友(点评):
小弟不知,下次注意了! 呵呵!

网友:
都期待这么久了,还没顶到50楼啊

网友:
努力顶啊!男人要经常顶顶才健康!

网友:
不懂啊,帮忙顶一楼!

网友:
如果一生大师把这里程序都交给我们了,那我们可以举一反三做包络蜗杆了,哈哈,可惜呀可惜,只拿程序看不懂啊,悲催啊悲催,有道是君子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求大师给力,授渔

网友:
回复 网友E:

这个的确和包络蜗杆程序是一个思路的!
不过看不看得懂和能不能转化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如果不明白原理的话做出来的最多就是和那个数控之巅的一样神似而已,不会是真正的包络蜗杆!

楼主:
又沉了,我要让它浮起来!

网友:
帮顶一下,50楼快到了

网友:
哪个高手发个程序来噻!让我们学习谢谢!

网友:
嘿嘿   我是来偷学习的

网友(2011-08-07):
一个月过去了,高手出来吧

网友F:
本人初学,但是应该不难,星期一上班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本人初学,但是应该不难,星期一上班去试试

期待!

网友:
学习一下!期待程序啊!!!!

网友:
都顶过50了怎么还不见程序啊

网友:
这么久都等过来了,还差这么一点时间吗?

网友:
好帖 强人 用CAM吧 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不难啊!呵呵
等到本帖有50个回复的时候,我发程序出来!

高手貌似已经达到了50楼以上,请你发程序吧!
这等待是痛苦的但还是快乐,但终究是痛苦的!

网友A:
T101M03 S500
#1=200
#2=108
#3=4.5
#4=2
#5=#2/2
#6=#3*2
#7=#5+#4
#9=0.1
#10=#3+#4
#18=57
#20=44.9
#21=ATAN[#5]/[#1]
#22=#1*2+#20
#23=#22-2*[COS[#21]*#1]
#101=[#1-[SQRT[#1*#1-#5*#5]]]*2
#102=[#1-[SQRT[#1*#1-[#5-#6]*[#5-#6]]]]*2
#103=[#1-[SQRT[#1*#1-[#5-#6*2]*[#5-#6*2]]]]*2
#104=[#1-[SQRT[#1*#1-[#5-#6*3]*[#5-#6*3]]]]*2
#105=[#1-[SQRT[#1*#1-[#5-#6*4]*[#5-#6*4]]]]*2
#106=[#1-[SQRT[#1*#1-[#5-#6*5]*[#5-#6*5]]]]*2
#107=[#1-[SQRT[#1*#1-[#5-#6*6]*[#5-#6*6]]]]*2
先发一半,后面的大家想想!

网友:
引用 网友A:
T101M03 S500
#1=200
#2=108

大师,偶等看不懂

网友:
楼主:能不能加个注解啊?
这样好让我们大家学学啊!

网友:
楼主:能不能加个注解啊
我看不明白啊

网友G:
说一下思路啊:圆弧与圆弧之间切点的连线也是一个圆弧,算出切点的坐标,再加入G02和G03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说一下思路啊:圆弧与圆弧之间切点的连线也是一个圆弧,算出切点的坐标,再加入G02和G03就行了!

我之前也是那样做的,但是精度不高,jiangssli的这种方法精度较高,但是还是没有看懂,还在进一步研究!

网友(点评):
精确刀0.01吧,不算很高!呵呵!!!!

网友:
这个好难,用宏程序变成要算的啊

楼主(2011-11-07):
哎,这帖子沉了几个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T101M03 S500
#1=200
#2=108

补充完“一生有你”大师的宏程序:

O3523

G97M3S500
T0101
#1=200

#2=108
#3=4.5

#4=2
#5=#2/2

#6=#3*2
#7=#5+#4

#9=0.1

#10=#3+#4

#18=57

#20=44.9
#21=ATAN[#5]/[#1]
#22=#1*2+#20
#23=#22-2*[COS[#21]*#1]

#101=[#1-[SQRT[#1*#1-#5*#5]]]*2

#102=[#1-[SQRT[#1*#1-[#5-#6]*[#5-#6]]]]*2
#103=[#1-[SQRT[#1*#1-[#5-#6*2]*[#5-#6]]]]*2

#104=[#1-[SQRT[#1*#1-[#5-#6*3]*[#5-#6]]]]*2
#105=[#1-[SQRT[#1*#1-[#5-#6*4]*[#5-#6]]]]*2

#106=[#1-[SQRT[#1*#1-[#5-#6*5]*[#5-#6]]]]*2
#107=[#1-[SQRT[#1*#1-[#5-#6*6]*[#5-#6]]]]*2

#130=#101-#102

#131=#102-#103
#132=#103-#104
#133=#104-#105
#134=#105-#106
#135=#106-#107
G0X[#18-#6-#4]Z[#7+#4]
G3X#23Z#7R#10F#9
G3U-#130W-#6R#10F#9
G3U-#131W-#6R#10F#9
G3U-#132W-#6R#10F#9

G3U-#133W-#6R#10F#9

G3U-#134W-#6R#10F#9
G3U-#135W-#6R#10F#9

G3U#135W-#6R#10F#9

G3U#134W-#6R#10F#9

G3U#133W-#6R#10F#9

G3U#132W-#6R#10F#9

G3U#131W-#6R#10F#9

G3U#130W-#6R#10F#9
G3X[#18-#6-#4]Z-[#7+#4]R#10F#9
G0X200.

M5
G0Z200.
M30

我个人理解这个是用R2刀加工的程序!

楼主:
我的程序加工的作品,求指教!求围观!
我的程序(精加工)如下:

O0256
#1=4.5
#2=200+#1

#3=2
#4=108

#5=9

#6=44.9/2
#7=1
#8=#1+#3

#9=#4/#5

G97M3S500
G0X57.Z2.
G99

G1X48.Z0.F1.

WHILE[#7LE#9]DO1

N1#7=#7-1
#10=[#1+#7*#5]

#11=ABS[#4/2-#10]

#12=SQRT[#2*#2-#11*#11]
#13=#1*#12/#2

#14=[#2-#1+#6]-#12
#101=#13+#14
#102=-#11*#1/#2-#10

IF[#7GE6]THEN#102=#11*#1/#2-#10

#7=#7+1

#20=[#1+#7*#5]
#21=ABS[#4/2-#20]
#22=SQRT[#2*#2-#21*#21]
#23=#1*#22/#2
#24=[#2-#1+#6]-#22

#103=#23+#24

#104=-#21*#1/#2-#20

IF[#7GE6]THEN#104=#21*#1/#2-#20

#15=SQRT[[#24-#14]*[#24-#14]+#5*#5]

#16=#15/2

#17=SQRT[#8*#8-#16*#16]

#18=ATAN[[#16]/[#17]]

#25=SQRT[#15*#15-#5*#5]
#26=ATAN[[#25]/[#5]]

#27=#18+#26

IF[#7GE6]THEN#27=#18-#26

#111=#1*COS[#27]+#14
#112=-#1*SIN[#27]-#10
#28=#18-#26
IF[#7GE6]THEN#28=#18+#26

#113=#1*COS[#28]+#24

#114=#1*SIN[#28]-#20

G3X[2*#111]Z#112R#1F0.1

G2X[2*#113]Z#114R#3

#7=#7+1

END1

M5
M30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的程序加工的作品,求指教!求围观!
我的程序(精加工)如下:

感谢“一生有你”大师、“千年健”等的指导!

楼主:
这是我、一生有你、千年健的程序!

网友H:
楼主的专研精神值得赞扬啊,但是现在这种图纸有了电脑编程简单的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的专研精神值得赞扬啊,但是现在这种图纸有了电脑编程简单的很多了。

呵呵,谢谢夸奖!我这是练习宏算法的!
这个图我理解有三种方法加工:
1.通过画图软件(比如CAXA、CAD等)用G3、G2直接编程(简单、方便);
2.软件编程(要求软件掌握较高);
3.用宏程序(要求宏程序一定知识,懂得一定的算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补充完“一生有你”大师的宏程序:
我个人理解这个是用R2刀加工的程序!

有前途!.................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谢谢夸奖!我这是练习宏算法的!
这个图我理解有三种方法加工:
1.通过画图软件(比如CAXA、CAD等 ...

我个人要用的话肯定首选软件编程,方便快捷。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前途!.................

谢谢“一生有你”大师夸奖!受宠若惊!

网友:
很强的计算和算法能力!学习一下!

网友:
高人 太强了。。。。。。。。

网友:
高手   强悍   学习了

网友(2012-04-18):
厉害 宏算法有点头大 脑子不够使

网友:
求解 求解 求解 求解 求解

网友:
用宏程序编写有点麻烦,用自动编程比较合适。

网友:
我也期待哦,干嘛要那么多回复啊

网友:
瞅瞅   看看瞅瞅   看看瞅瞅   看看瞅瞅   看看瞅瞅   看看瞅瞅   看看瞅瞅   看看瞅瞅   看看瞅瞅   看看瞅瞅   看看瞅瞅   看看瞅瞅   看看瞅瞅   看看

网友:
没看明白,是圆弧螺纹,还是圆弧槽呢?

网友:
不是很懂。。。。。。。。。。。。

网友:
呵呵呵,车床宏程序还真不会,只会铣床的

网友:
做过相似的。。。。。。。。。。。。。圆弧变得

网友:
一般数控就可以做了,CAD抓点啊,貌似也没有那么难吧!

网友(2012-06-08):
不难    只不过是两个螺纹结合在一起   先做凹的  在做凸的

网友:
我来看看,弄好了贴上

网友I:
哥们 这也太简单了  全是圆弧连起来的 不是圆弧螺纹     用CAXA数控车 简单     圆弧螺纹的话要用到宏了就

楼主:
引用 网友I:
哥们 这也太简单了  全是圆弧连起来的 不是圆弧螺纹     用CAXA数控车 简单     圆弧螺纹的话要用到宏了就

呵呵,你试试用宏程序解答!caxa数控车是软件方法!前面的回复中有三种方法,各有利弊!

网友:
这个得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