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都是什么阀,怎么工作的?

楼主(2011-06-29):
(无正文)

网友:
好像是3位4通吧,有点看不清

网友:
有几个阀,不知你问的是哪一个

楼主:
就是插装阀这个部分?叠加了好多?不知是什么东东。

网友:
没有图纸吗??没有自己拆下来一看不就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坏,不敢拆!!!!!!!图纸在上面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
图上左边是个减压阀,设定的是换向阀后压力;
中间看不清,如果最上面的是比例阀的话,那就是个缓开启的单向阀,比例阀作用是防止单向阀打开时的冲击。
LZ的相机实在不咋的。

楼主:
手机照的。说清楚好不??实在不太懂

楼主:
回复 网友C:

楼主:
没人看得懂啊?????

网友:
整的有点复杂了,又是插装阀又是梭阀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楼主:
高手在那啊?+++++++???????

楼主:
指点一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二位四通换向阀下面是连接板和降压阀(或者有可能是梭阀),够成插装阀的方向盖板。

网友:
回复 网友C:

至于阀板旁边的好像是威格士的螺纹插装溢流阀,但有可能是减压阀。

网友:
建议楼主把液压原理图贴出来,要清楚的哦

楼主:
没有清楚的,只有这个。回复 asas661 的帖子

至于阀板旁边的好像是威格士的螺纹插装溢流阀,但有可能是减压阀。
是溢流阀

网友:
从原理图上看各块可能是上图标的,其中6号检测负载压力然后如何如何调节三位电磁阀的入口压力,1号电磁比例阀 2号油路连接块  3号减压阀(?)  看不懂。。。
这些插装阀实在看不懂,三位电磁阀的左侧电磁铁处为什么通p口也不理解。
建议楼主能不能从外部确定各根管子,然后顺着找一下。

网友:
这都是什么设备呀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三位阀是电液换向阀。  是步进炉的液压原理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电磁阀下面是个什么?不是阀??通路??

楼主:
回复 网友F:

步进炉的液压

楼主:
高手指点???????我不相信论坛没高手了???????

楼主:
各位点拔一下啊??????????????????

网友:
看不清楚 不知道什么东西

楼主:
回复 网友G:

是看不清,还是看不懂???????????

网友:
三位四通电磁阀

楼主:
回复 网友H:

网友:
没看到过。。。。。。。。。。。。。。

网友:
叠加式双单向节流阀吧?阀上应该有规格型号,对照规格型号上的技能符号和图纸就能知道了。原理图和实际的摆放是不一样的。

网友:
确实是看不懂啊,特别是插装阀的原理图,帮不到你啊,只能等高手解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