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梯轴各轴段长度成品,但无圆角,如何处理?

楼主(2011-06-29):
如图右图所示,图纸要求有R4、R6圆角,但现各轴端长度成品,外圆有1mm余量,无圆角(如左图),这种情况下如何处理?社区的大侠们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R 改小点。。磨把R 刀  蹭一下

网友:
和甲方协调把R改小,如不同意只好堆焊再加工。

网友(点评):
呵呵,比较实际的方法

楼主:
谢谢各位的建议,准备把R改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