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栓串联钢丝锁紧,请教

楼主(2011-06-29):
就是那种螺栓头部有小孔,可以让一根钢丝穿过同时几个螺栓绑在一起实现锁紧的,这种螺栓上的小洞是怎么加工出来的啊?我想用这种螺栓,请问市场上有没有打好孔的的标准螺栓?

网友:
我也不知道小洞是怎么加工出来的。。市场上有这种螺栓,叫六角头螺杆带孔螺栓,有国家标准。也有六角头头部带孔螺栓

网友:
GB/T 32.2-88 六角头头部带孔螺栓  B级 用量不大可自己加工一定要倒角。

网友:
你说的是保险孔吧,就是在普通的台钻上就可以加工,不过还要做一套工装,如果有特殊要求的那种可能市场上不好买,要定做,当然你也可以自己做,不是太难

楼主:
是我手册看的不细...原来那么小的孔也能自己打...多谢各位指点

网友:
可以上台钻加工的,不是太难

网友(2011-12-28):
螺栓用的串联钢丝一般用什么牌号的呢?是不锈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