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G激光切割机值得买吗?新开小钣金厂

楼主(2011-06-29):
本人新开了家小钣金厂,由于资金不宽裕,买了山东青岛某公司生产的12工位的转塔数控冲床,一直不稳定,故障不断,上下模不同芯,接刀处错位,厂家经常来来去去也烦,坏了10多天才不情愿的来修修。我现在想买台YAG激光切割机来代替数冲。现在国内的YAG激光切割机稳定吗,我现在主要的是要故障率低稳定的机床,因为我再也经不起折腾了。

网友:
   金方圆的可以似乎可以分期付款的,另外12工位的数控冲床只能做简单的东东,换模具麻烦

网友:
要选择合适功率的激光切割机,跟你的其他设备想匹配

网友:
千万不要购买,这种激光切割机还很不成熟,故障率非常高。激光发生管一般一两个月就要更换一次,更换后还需要专业水平的技术人员精确调光。而且这种激光机的切割速度很慢,切割面受热会使板材变形。。。。。。我的几个朋友买了现在在和厂家打官司呢。

网友:
我也定了一台,下月初到货.不知道情况如何!

网友:
射频管一支管价位在三到四万但周期是二年你那是二氧化炭的

网友:
建议买二氧化碳的,便宜,yag的还不行,光纤的也可以,就是比较贵。顺便说一下没有60万,买起买比较吃力

网友:
YAG的功率一般比较小,一般都在500瓦左右。只要激光器稳定,其他不是什么大问题。小钣金厂用用也可以,不过那个东西切的速度不是很快。做过渡用用还是可以的。

网友:
12工位的转塔数控冲床经常坏?如果你买国产的YAG激光切割机那你就等着哭吧,这可是真正意义上的花钱买罪受

网友:
现在的激光切割机的激光源主要有三种,一种就是YAG的固体激光,二是二氧化碳气体激光,三是光纤激光。应该说激光到现在是比较成熟的技术了,都比较稳定,但是前两种激光电光转化效率非常低,尤其是灯泵的YAG,电光转化效率只有2%左右,灯是耗材,光路的调校一般经过厂家培训后应该是很简单的,要求耐心点而已,目前光纤激光以其较高的电光转换效率和几乎免维护的优势大有吃掉YAG的势头,但是由于大功率光纤激光器目前国内还没有能力量产,所以价格比较高。楼主已经买过一个闹心的设备,建议咬咬牙上个比较不闹心的设备比较好点。

网友:
可以买一二手的百超或通快的设备

网友:
二手的建议不要买,

网友:
我正准备买激光切割机,一开始也准备买YAG的,但考察一圈下来,发现那个东西就是废物,使用维护很麻烦,故障点也多,效率很低,2MM碳钢一分钟才切800MM,使用成本高得吓人。想用来替代数控冲。。。还是买光纤的吧,而且不能买那种套在YAG机器的光纤。中功率的CO2机器使用也很麻烦,故障也多,最主要的是,使用进口激光器的时候,价格并不比光纤的便宜。。。。

网友:
建议买好的    便宜没好货啊    我做激光都3年了   我们用的是日本的  amada的激光    呵呵  不适合小厂用  代价太高了 我用的是4000W的  这个机器都用7年了   基本上没什么故障  实际加工时间是5年   小厂产的激光太不稳定了   尤其是国产的  故障肯定是很多的   而且厂家的服务态度很差     说句心里话  建议你是最好不要买激光   因为激光是个烧钱的设备啊   建议你还是买台冲床比较好   激光的消耗品  和保养  太贵了    这个方面我是很有经验的

网友:
我个人感觉   还是冲床比较划算点    速度快    买一台小一点的 amada的转塔冲床    真的很耐用的   只要你用的时候细心点是不会出问题的   呵呵我就怕换错模具   那声音  真的伤不起啊.......

网友:
我本来也想买一台yap 听前辈们这么一说 有点忐忑

网友:
YAG 500W这个是氙灯泵浦的激光器、从激光技术发展的角度讲,基本属于面临淘汰的技术,目前只有激光焊接还在大批量的使用,不适合做切割;

薄板多就选光纤的,厚板多就选大功率CO2的,尽量选择大品牌的,这个你懂的;

网友:
今天我的一台YAG激光机已到货,正在安装调试,明后天就知道切割效果了.

网友:
还是考虑成熟的技术吧.

网友(2011-08-09):
相对于我们这些小钣金厂,国产YAG切割机不是不可以考虑,选一家服务好点的就是了,另外,使用成本并非象有些人说的那么离谱,氙灯使用成本在2元一小时左右,一瓶氧气可以用一小时多点,用电的话夏天多一点24度每小时,至于故障,对于一台国产设备来说还是在可接受范围之内,不过也要看哪家的产品,国产此类设备太多了,我的600W机器用了一年半了,每月切割材料不超过20T,各方面感觉还是可以,此类机器现在价格已经下降很多了,资金不宽裕的话可以考虑。

网友:
买设备最怕故障频繁,宁可多点钱买好点的,也不要低价买那些设备。

网友(2012-01-09):
我也想买YAG的,但是很担心,大家加我QQ659258323,一起探讨吧

网友A:
我厂用的就是国产YAG激光切割机(大概60万)。。   灯管大概每两个月要换一次,两只(一只500块)。600瓦功率,并不适合切割3MM以上的板。不适合切割铝板。精度还可以,除了要维护调光。一般没什么大问题。切割效率还好。相对精度较高

网友:
你公司买的什么牌子,60万估计没有那么贵吧,除非是大族的

网友:
你小钣金厂做什么的,要用到激光切割,成本很高的,划不来。

网友:
这个YAG激光切割机,我这里也有一台,北京索斯曼的,11年8月到我这里,使用了4个月,价格便宜,30多W.说实在,用起来很受罪,切割效率很低,用氧气切,2mm的冷轧板只能切到1米/分钟,一瓶氧气(10个压)能用50分钟,灯管也就150小时寿命,我现在已经不使用原厂的灯管了,现在使用的是180一只的,成本算一个小时2.5元,用原厂的一个小时7元,效果没啥区别,而且随着时间加长,切割速度越来越慢,150小时基本就是忍受极限了。。。全反、半反、聚焦镜、扩束镜这类镜片会不定期的被打伤,换一个就要重新调整光路。。现在调整一次光路基本要2到3个小时,算比较快的。。每小时基本要用20多度电,还有冷却水,换一次要6捅,综合使用成本基本上是一个小时70元,精度上还算可以吧,做钣金的,要求不高,而且4个月也看不出什么.一个月总要出几次故障,有时候是莫名其妙的故障,我最长的一次无故障使用时间是70多小时。。。。
而且有个最大的问题,这种40来W的机器,系统都是一样的。。。这个系统最大的问题是,你没有任何套料软件可用,NND现在的套料软件都是直接输出程序码,而这种系统不支持,只能在他那个白痴系统上手动来排料,没效率也废料。。。
总体来说,我不建议买这种机器,除非你资金实在不够又特别需要激光切割,而且也就只能针对3MM以下的,不要听厂家忽悠什么能切8MM,别说8MM,切6毫米,一个小时也就切3米。

网友(2012-05-18):
哦,我本来也考虑,看来还是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厂用的就是国产YAG激光切割机(大概60万)。。   灯管大概每两个月要换一次,两只(一只500块)。600瓦功 ...

YAG,,600W光纤上次在展会看了下,圆孔不圆,切割面很差

网友:
我这有二手三菱的激光,价格不贵,并且切割稳定,可以找我联系,ygf_gw@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