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加工出的工件有椭圆,请教

楼主(2011-06-29):
我厂的数控车床加工出来的工件有0.02到0.06的椭圆,是什么问题?

网友:
你是说外圆失圆吗

网友:
在刀具、切削用量、工件强度都没问题的情况下,估计主轴前轴承要更换了。如果零件表面有振纹,就更应该检查主轴跳动

网友:
     主轴前轴承磨损而造成失精是个渐变过程,如果是突然出现的问题则另当别论。

网友:
车什么东西会有椭圆啊?问的不祥细,不好回答

楼主:
车什么东西都有,连精车0.15都有。

网友:
我们一般都是先换个顶尖看看。

网友:
首先检查卡盘各部位螺钉是否紧固,其次在检查卡盘齿面有没磨损,如果上诉情况都没问题在检查下刀座在车削过程中是否能够锁紧,最后在看主轴轴承是否磨损,导致主轴串动。个人建议表达能力有限,望高人指点是否正确。

网友:
楼主表达的不太清楚啊  你要是用到顶尖那你看看是哪头椭圆   要是没用顶尖 那八成是主轴轴承了  刀台也有可能 但如果是刀台  那么你拉荒的时候 刀应该早就飞了

网友:
看看车床的主轴轴承是否该换了,要么有些零件的夹套没做好

网友:
        主轴前轴承磨损而造成失精是个渐变过程,不知听明白没有。也就是说:如果开始精度很好,慢慢的精度越来越差(至少半年以上),才应考虑轴承磨损问题。如果是突然变化(时间很短)就要分析其他原因了。

网友:
我想,你加工的是实心件的话,那应该是机床的问题。

如果你加工的是空心件的话,那装夹力就会产生变形,影响工件的真圆度。

网友:
乍看题目,还以为是能车椭圆件呢,我看见过椭圆车床,专门做椭圆形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