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轴器安装不当会造成系统报警

楼主(2011-06-29):
     朋友公司一台日本得8050加工中心因工人操作不当而冲坏了X轴螺母,更换滚珠丝杆螺母后,X轴运行时一头声音正常,另一头响声很大并有振动.当振动达到一定时系统报警,驱动错误,机修师傅怀疑螺杆冲弯,把螺杆拆下来要求发外检验,一星期后丝杆检测结果出来,一切正常.再次装上机床,问题还是一样,机修师傅又怀疑伺服坏了,要求更换.因为更换伺服系统时间长,加上生产忙,朋友来电请教并要求帮忙,过去现场观察,响声并非是螺杆弯曲时造成的周期性响声.伺服并没坏,报警是因为机床振动光栅尺无法检测位置引起的,拆下工作台,试用手握住螺母运行X轴,响声还是老样子,排除了工作台安法度过紧造成的原因,仔细听响声,发现是联轴器(弹性膜片联轴器)自激发出来的,认真观察后发现联轴器膜片之间有间隙,估计是机修安装时没装好造成得,重新装好联轴器并装上工作台试机,一切正常.问操作员为何会冲坏螺母?答,做机械回零.疑惑机床非了硬件保护还有软件保护因何会冲程?答:软件保护因加工大工件时要大行程被取消了,硬件刚好失灵.幸好光栅尺行程是1米的没冲坏.重新设置好软件行程保护和反向间隙.试切加工几十件,尺寸稳定.小小联轴器由于安装不当造成误工误时.

网友:
还有这情况,看来是联轴器的震动传递到伺服编码器或者光栅尺上了,导致系统认为是电机振荡吧。然后系统报警。呵呵,班门弄斧了。我是搞机械的,喜欢了解些自动控制的东西。

网友:
所以,硬限位是很重要的。
开机需回零的,在零点建立前,软限位是无效的。

网友:
弹性膜片联轴器是不是对不同轴的适应性不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