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用扫描仪把图纸扫描出CAD图吗?

楼主(2011-06-29):
有些图纸很复杂,想要修改其中一个数据,必须要全部画出来,如果可以用扫描仪把图纸扫描成能用绘图软件(CAD,PRO/E,UG或其他软件)编辑的文件,就可以省下很多时间,请问各位设计师大侠,这个能做到吗?

网友:
可以,我就这么玩,先扫了,图片格式的,用软件转,设定线条格式,文字没办法,要改先删掉再写,都处理完再转为图片,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赐教,你用什么软件转的?具体怎么操作的呢,我不用改文字,只改工件部分就可以了,谢谢了啊!

网友A:
许多软件都可以用,比如Vp,还有ScanToCad,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太感谢您了,我去试试看,能说一下您是怎么操作的吗?

网友(点评):
扫描,转成T格式的,在T格式下按图片格式打开,修图片,去点,设定直线、曲线类型,都修好了,矢量化,

网友(点评):
谢谢了!我先试一下,慢慢学习.

网友:
记得社区就有设友上传的软件可以转换的。

网友:
    矢量化的软件一般都不是绝对可靠的,转换后还要仔细修改不足部分。

网友:
能用扫描仪把图纸扫描出CAD图吗?  学习了新知识

网友:
这样也可以啊。那不是可以复制别人的图纸了都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想你想得太多了,要复制别人的图纸,用复印机直接复印就OK了,我说的是要修改别人的图纸,而且是用电脑修改.

网友:
回复 网友C:

偶是想说,这样的话可以轻而易举的盗版别人的图纸啦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我倒是真没想这么多,哈哈!  看来国人之间的信任度确实已经低得可怜了啊

网友:
直接拷贝好了!!

网友D(2011-08-28):
我毕业设计就是这样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毕业设计就是这样做的

大侠能透露两招吗?

网友(2011-10-19):
引用 网友A:
许多软件都可以用,比如Vp,还有ScanToCad,

VP找不到啊,SCANTOCAD应该是SCAN2C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