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式拉床,有个老问题一直解决不了

楼主(2011-06-29):
我们公司叶轮键槽都是采用卧式拉床,进行键槽的加工。每次加工完的键槽,键槽两端的有锥度,尺寸相差0.2mm-0.4mm不等。请教高人指点,这样的情况怎样解决呢?跪求大家的帮助。

楼主:
不好意思,上面帖子有尺寸搞错了。正确的表述是:键槽两端相差0.02-0.04mm。

网友:
是定位面那头大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主要是出刀口那头大,进刀口也就是面那头是在规定范围内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主要是出刀口那头大了饿

网友:
     是新的就这样还是用过一段以后变的?检查一下拉刀导向夹具尺寸精度。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们的拉床使用也就1年多,之前这种现象应该也存在,只是客户反映了,我们才重视起来,可是这问题始终都没找到原因是什么。

网友:
      拉键槽是很普通的事情,一般和拉床精度关系不大。好好检查一下拉刀导向夹具尺寸精度(不能松),夹具与零件的配合尺寸(不能松)。

网友:
看不明白,路过,学习了,

网友:
     不知道是否解决了问题。如果导向夹具没问题,看看拉床卡拉刀的两个活爪受力是否均匀(不偏)。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本人技术还不是很精通,正在检查当中。

网友:
导向套外园和工件内孔配合的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