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

楼主(2011-06-29):
      各位大侠们好,本厂近将购买2台云机6130型号,请问要怎么验收新机呢?越详细越好 谢谢

网友:
新设备附带了验收标准表了的。不会验的话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调好水平后,卡盘夹一棒料,伸出100mm长粗车后再进0.2mm精车一刀,用千分尺测量圆度在0.01mm以内,前后锥度在0.01mm以内,允许外大内小,因为车外端时有让刀。

网友:
    按照最大负荷、最大功能试切工件,是否达到精度要求?这是最可靠的验收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