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锥加工速度计算,请教

楼主(2011-06-29):
请教各位老师:
丝锥加工中进给量和转速怎么计算?不同的材料加工速度不一样,怎么来选择?谢谢,初入行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
看你用什么丝锥了  有切削的 有挤压的  有高速钢的  有涂层的 转速都不一样  还有材料不同转速也不同  进给量就是 转速乘以螺距

楼主:
目前是直槽,TiCN涂层,切削加工球墨铸铁,这样转速给多少?其次是有涂层的转速加工45# 铝件 铸件转速怎么定?有没有公式啊?

网友:
我们的加工球墨铸铁线速度大概15m,我们丝锥加工铸铁很有优势,价格也好,有兴趣联系QQ419620499

网友:
常用一般高速钢的丝锥,在加工钢件及铸铁常用线速度是10-15M/MIN,进给量每转进给一个螺距,

楼主:
谢谢各位帮忙,已得解!

网友:
铸件 貌似玩过40 米的。悬伸很长120,立加,寿命很好。

楼主:
楼上用的是什么牌子的丝锥,应该是有涂层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他说的是天价的

网友:
楼上的,天价也算不上吧?才300来块。刀柄是BT40,刀杆是延长杆的,算加工状况不好的了;涂层是必须的,哈哈!
加工上万个孔哟,成本嘛大家都会算,就不再说了。也用过便宜的,结果一个月换了N支,换刀时间都影响产品交付了。

楼主:
什么牌子的丝锥啊?见过多的,加工铸件也就几千个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