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翻译

楼主(2011-06-30):
外语不精,求达人翻译,谢谢

1:垂直度超差:图纸要求Φ125±0.011外圆和端面的垂直度公差0.03mm,实测0.06mm

2:平行度超差:图纸要求部件底部装配基准面与装导轨平面平行度0.02mm,实测0.05mm
3:直线度超差:实测导轨止口直线度0.26mm(中凹)
4:尺寸超差:  图纸要求 Φ150+0.04孔中心线与底面尺寸为145±0.03mm,实测144.94mm
5:装配基准面有2处补焊,凸0.03mm(长15mm宽5mm)附照片

网友:
1.Perpendicularity is out of tolerance: drawing's  requirement is Φ125±0.011, perpendicularity tolerance of the outer circle and end face is 0.03mm, fact measurement is 0.06mm.
2. Parallelism is out of tolerance: the required parallelism between the bottom assemble datum plane and guide installiaton plane is 0.02mm, fact measurement is 0.05mm.
3. Straightness is out of tolerance: fact measurement of the guide's front edge is 0.26mm(Middle is concave)
4. Dimension is out of tolerance: drawing's  requirement is Φ150+0.04, distance between the hole center and the bottom is required 145±0.03mm, fact measurement is 144.94mm.
5. There are two repair-welding on the assemble datum plane, protruding 0.03mm(15mm long and 5mm wide), see attached photo.

楼主:
回复 楼主:

受益匪浅,灰常感谢
还想问个问题:尺寸超差,可以用 Dimension is undersize/oversize,或dimension is not correct表示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楼主:

受益匪浅,灰常感谢

没用过,也没听别人这样用过

网友(2011-09-13):
是和公司有关的,又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楼主:

受益匪浅,灰常感谢

dimension out of tolerance

网友:
用google翻译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