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大了还能能补救吗?

楼主(2011-06-30):
  今晚加工以零件 我把20的铣刀拿成了22的了  本来还应该有2MM镗量的孔给铣到尺寸了,可是公差保不住了,孔有50多大 孔的四周还有M4的螺孔 螺孔中心到孔边大概就只有3到4毫米了 我想这东西多半就只有废了吧  不知道有没有哪个高手有办法补救的啊  哦  是铸造铝件属于箱体类的  就四周各有一个空要求孔的同轴度。圆度及轴线共面。。。。

网友:
无能为力..........................

网友:
暂时没想到办法!!!!!

网友:
用过盈配合镶套可以吗?

网友:
如果你加工的孔不多而且材料铸铁的话 加工一个套筒放进孔里电焊

网友:
孔里面是什么,轴承座是否可以加大外圆,反面加套也可以,根据你的箱体图和装配图提出补救措施

网友:
差的不多的话用刷镀。

网友:
1.如果不要求互换,可以考虑实配;
2.镶套;
3.表面喷涂。

网友:
无能为力 坏了就坏了 补救后的工件要求还能满足吗

网友:
重铸吧 呵呵  不然想不到办法

网友:
把孔再做大些加套.用绿胶粘

网友:
大一点可以考虑喷涂

网友:
单件可以考虑修配与之配合的另一个零件;批量就废掉

网友:
按孔配件

网友:
氩弧焊补。。。。。。

网友:
要求不高的话..里面加个轴套..

网友:
镗大点加套了。。。。
到时再打进去镗一刀。。。
如果有其他要求就不行哦

网友:
铝件,,,焊起来再铣不可以吗?

网友:
把配孔的轴加大·呵呵

网友:
如果是单件的话,镶套是比较方便的,。

网友:
总结下:1套2镀3焊4胶粘5孔配轴

网友:
用铝焊啊。应该可以的。上次我打孔打偏了,就用铝焊的,焊好再抛光啊!!!

网友:
看你现在精度多少,只要还有加工量,
铝件软,问题应该不大

网友:
看你现在精度多少,关键是位置精度。只要还有加工量,
铝件软,问题应该不大

网友:
象这类事情,一是要看技术要求,二是要看成本,三是要看客户是否能接受。刷镀、喷涂    、镶套、补焊都可以修复至公差要求精度。

网友:
1.如果不要求互换,可以考虑实配;
2.镶套;
3.表面喷涂

网友:
把孔再镗大,镶套后焊最后再加工孔周围的M4的螺孔。要注意焊之后产生的内应力带来的变形情况。

网友:
如果是不受力的话建议弄个套,如果是受力的建议铝补焊,弄个套成本底,铝补焊成本高,就看有没有这必要了......

网友:
暂时还不知道怎么办,期待······

网友:
如果采用补焊的方法的话,要考虑到焊接变形及焊后的应力释放对精度的影响。

网友:
一是做涂层,二是将孔扩大,镶套,在四周钻几个销轴孔,砸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
最好的办法也就是刷镀了,要么就只有报废!!!!!!!!

网友:
活的大小如何,焊接是个办法。

网友:
镶套不太可能,如果离最终尺寸大的不是太多,可以试试喷镀,但要考虑经济性

网友:
不知大了多少,可用滚花刀压起后再做精镗。具体要看情况。

网友:
车牙套镶入电焊再从车

网友:
度以下可能还成

网友:
太粗心了,应该会报废了

网友:
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可以考虑把孔用焊料堵上,然后重新加工!不过慎用此方法!

网友:
一般看实际的作用和装配、设计要求。我们这边用的修补方法主要就是刷镀、喷涂、镶套、补焊等。

网友:
镶套试试看??????????

网友:
扩孔镶套焊接打磨就OK乐

网友:
难度系数5.0
孔边只有两个厚,难啊

网友:
该报废就报废,客户发现了,或者出什么事故,赔也赔死了。

网友:
我们厂里基本都是电焊解决! 要么就报废

网友:
按你说的可以考虑用套镶

网友:
用铝焊加一层上去?

网友:
看了一圈!不知道兄弟的问题解决了没有哈!要不就补焊吧!

网友:
这孔是做什么用的,能配制另一件吗?
0 e* U0 Z' Z" R3 P喷涂不行的,喷涂几丝可以,太多了会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