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参数对话框闪一下就没了,求助

楼主(2011-06-30):
我pore5.0的 在草绘里画曲线 用的是从方程,选完坐标系以后,编辑参数对话框闪一下就没了。 请问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
应该是软件和系统不兼容,5没用过,不过可能问题很多,最好还是用比较稳定的4吧!

楼主:
谢谢呀  我今天刚把5.0卸了  装了3.0 没什么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