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加工的质量缺陷,请教

楼主(2011-06-30):
各位同仁,我们在磨加工一淬火环形面时,常出现震纹、凸凹面等缺陷。如何改进,检测费力又费工。
求助。

网友:
这是由于震动引起的,你先看一下砂轮有没有裝紧,在裝紧的情况下,要是有振文的话,是不是砂轮盹了,勤修砂轮。

网友:
考虑一下是否用对砂轮

网友:
把沙轮修粗点,沙轮越细对这样的东西越不好用,那种裂纹叫龟裂,沙轮越细接触面积越大阻力也就越大,阻力大就会产生振动表面烧糊裂纹等现像。。。。。。。。

网友:
第一砂轮,第二工件。。。。。。。

楼主:
谢谢各位,最终确认是设备的事。导轨失修是根源,导致加工振动,产生不规则“震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