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用SW2010受力分析指点

楼主(2011-06-30):
我的理论力学没学好,想用SW2010进行受力分析,但也不会用,看在线教程也看不太清,那位大侠有这方面的教材能否给在下一些指点?

网友:
也很想学学,设计中经常遇到

网友:
一个零件的力学分析很简单的,关键如果是装配体的话有的搞了,用SW做的话总是出现约束不对。建议楼主做的话要把结构简化的不能在简化为止,要不很难一次运算成功

网友:
SW做简单的应力分析可以 复杂了就不行了 可以用ANSYS

网友(2013-03-14):
怎樣用啊

网友:
我也想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