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 CAD 2007怎么调用图框

楼主(2011-06-30):
我是新手,每次画完图纸后就不知道怎么调用图框,所以就不知道该怎么设置图纸的比例了。急求各位大侠指点啊?

网友:
做好图框,保存为.dwt 格式,新建文件的时候就可以选择你保存过的模板了。

楼主:
那在新建时怎么修改图纸的比例啊?

网友:
我是将别人的模框做成块,再调用的。 建立新图块后 走文件 输出中保存

网友A:
直接 复制 黏贴到所在图档  然后SC命令  缩放到合适比例 就可以啦

网友(点评):
不好用哇,这样画出来的图标注都变大了!

楼主:
那样改图就不方便了啊

网友:
做一个标准图框保存起来  以后直接调用

网友:
好像可以直接拿出来的!还有就是在打印设置那里吧

网友(2011-07-30):
引用 网友A:
直接 复制 黏贴到所在图档  然后SC命令  缩放到合适比例 就可以啦

怎么会,图是图,图框是图框啊。根据你画的图,缩放图框,只缩放图框。先画图,再调图框

网友:
设置图纸比例,在打印里面设置,点打印就看见了呀

网友:
应该是通过scale命令对图形进行比例缩放

网友:
哦  我先画图的   在调用图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