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对称度标注

楼主(2011-06-30):
我公司有张图,那对称度我总觉得别扭,请问各位大侠,对称度有这么用的么?烦给解释一下

网友:
还真是头一次看见这么用对称度的,(感觉设计者应该是想要保证孔要打在轴的径向方向的正中)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这个图你没画完吧,对称度显然不适合这个孔。应该把对称度换成位置度更适合这个孔。另外对称度就算适合,他的公差范围也给错了,以A为基准,影响这个孔的对称度的量有整个轴的同轴度、垂直度,以及图中给出的孔的形状公差的一个累积量,换句话说如果对称度成立的话,对称度的公差值肯定要比0.1+0.05要大。按照图中给出的公差算的话计算出公差因子求得这个的加工精度是按照IT5设计的。另外仔细看下你的这个孔,长径比比6稍微大点,这个孔要保证这个精度,我不知道得用什么样的钻头了。所以,有的时候不要太纠结别人的图纸了,大概明白别人是个什么意思好了。很多的图纸都不能细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