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客户发来的图纸,出现这个警告框

楼主(2011-06-30):
打开客户发来的图纸,出现上面的一个警告框,点否,图纸打不开,点是,打印图纸的时候图框四周都有“由AUTODESK教育版产品生成”这几个字,看着很不舒服,要怎么把这去掉?是因为加密的需要吗?

网友:
表示人家用的AutoCAD是"正版"的(虽然是教育版,但好歹是经过授权了...)

先存为dxf,再复制里面的内容,再存到另一文档里,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点,试过了,可以!从没用过正版CAD的表示压力很大

网友(点评):
我也没见过正版,在此呼吁一下,正版光荣,支持正版!~

网友:
大家都说支持正版 但是真正使用正版的都是一些大公司  实际中很少用正版的吧

网友:
我用的是正版的

网友:
貌似用正版的人没几个

网友:
就是  我不知道我用的是不是正版、

网友(2011-08-01):
用正版的都很少  基本上都是从网上下的····

网友(2011-10-03):
版权费很贵的
小公司,个人一般来说也是用不起的呀

网友:
问题貌似没有见过   建议你重新设置一下cad里的打印样式

网友:
      AutoCAD有好几个版本,教育版是供培训用的免费版本(又称学生版),有专用的序列号和使用时间限制,打印图纸时就有专有戳记。目前网上许多新版AutoCAD的破解版就是破解教育版,去除打印戳记和时间限制。' m1 H" C6 k7 _# w* K
   安装有   AutoCAD软件的电脑如果使用软件时正在上网的话,该软件还会定时后台连接AutoCAD网站,检查可用的更新或新版本,同时还会正版验证。所以,使用盗版AutoCAD时最好断开与外网的连接。

网友:
正版的的要我钱的, 不过要会用啊

网友(2011-12-09):
那个不是正版的意思,那个是因为它使用的是教育版本,你用的是非教育版本,只要用非教育版本的转为DXF格式倒一下,这种打印戳就会没了

网友:
本人的电脑,除了加密软件是正版的。其余一律盗版的 哈哈

网友:
我们公司是正版呢还有正版inventor

网友:
中国的小公司大多数都是盗版的吧,用正版的事多,钱更多 10个CAD2011的授权100万  这不要命啊 小公司扛不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