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外圆弧尺寸 如何检测 公差正负5丝左右

楼主(2011-06-30):
如图所示  R1.77  R0.5 这种公差 怎么检测

这种尺寸 一般数控车都干不出来吧 干出来也没法测量啊

网友:
外圆弧R0.5不用说了,可以采用线切割做个模板,使用v型铁转动工件,检查水平面上的圆角情况。
内圆弧可以使用两个钢球,钢球的直径为两个极限尺寸,钢球和一个线状物体(如铁丝)焊在一起,如果制造尺寸超过大的钢球尺寸,则使用钢球塞入所示圆弧时只接触到内部的点,如果小于小的钢球尺寸,则钢球塞入时接触到两个边缘的点,如果人工感觉不可靠,可用钢球适当沾一点红丹粉或其他色料。
不知道以上方法行不行。呵呵。

网友:
     数控车可以干出来,需要根据检测调试。检测方法应当整体检测(有位置要求)。我只知道有两个办法:1.破坏性检测,剖切后到投影仪或工具显微镜检测;2.用三坐标仪。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需要的检具好像也是需要加工的 没有这种检具的 我不知道

网友:
实际上就是通止规或者塞规方法,钢球可以买在公差带内现成的成品钢球。
三坐标的测量头有很小直径的,也是一种方法。

网友:
用轮廓度仪检测,没有问题

网友B:
不同意以上几位的观点,三坐标你们是如何取点的?根本没有办法取点,也就是说取的点误差来去很大的。
上面有位说采用止通规的办法,稍微靠谱一些,但是具体数据也是没有办法。大企业有个办法是采用扫描比对。一般企业没有。

网友:
又学习了,大家辛苦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 这活太TMD难做了 接不下来

网友:
按照一楼的做,没问题,!如果大批量的话,效率很能有些慢!

网友:
我还真没有见过这样要求的圆弧。今天又长见识了。

网友:
这么小的圆弧,还要这么高的要求,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同意以上几位的观点,三坐标你们是如何取点的?根本没有办法取点,也就是说取的点误差来去很大的。
上面 ...

请教用什么测量仪器进行扫描!

网友:
可用轮廓仪检测,上海有卖的,精度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