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排屑机,求助

楼主(2011-06-30):
我是新手请问各位前辈,机床排屑机工作原理是什么呀,哪里能找到这方面的资料呀

网友:
机床排削机一般有三种,链板排削机,刮板排削机,以及螺旋排削机三种。三种排削机各有优缺点,具体网上搜索吧。

网友:
你可以去一些厂里面看看,这些还是比较多的,一般都采用磁吸的方式将铁屑吸在板子上,板子滚动,将铁屑排到一个箱子里面

网友:
2楼得比较全面,3楼的有点问题,如果是铝铜之类的非磁性金属什么的就没法排屑了。

网友:
哈哈,有道理啊,只用到过一种就是螺旋式的,其他两种没有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