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304(0Cr18Ni9)和弹簧钢板(60Si2Mn),焊材选用

楼主(2011-06-30):
请教各位大侠,不锈钢304(0Cr18Ni9)和弹簧钢板(60Si2Mn),用气体保护焊(MIG焊)用什么焊丝好.

网友:
不懂焊接,帮顶 关注 同时学习!

楼主:
有哪位高手知道不锈钢304(0Cr18Ni9)和弹簧钢板(60Si2Mn)用气保焊(MIG)焊接,要用什么焊丝啊。。。。。。
拜托各位路过的大侠指点啊。。。。。。

网友:
由于 60Si2Mn属于汽车用弹簧钢板,焊接时极易产生裂纹.故焊前一定要预热到300度后再焊接,焊后需要缓冷。
可采用焊丝ER307Si或ER309Lsi

楼主:
谢谢 神奇宝贝 大侠的帮忙啊,还问下焊接以后直接空冷可以不啊?

网友:
焊后需要缓冷。否则要开裂的。

网友:
焊后做保温处理,让焊缝温度下降的慢一些:缓冷

网友:
不锈钢304(0Cr18Ni9)用的焊丝牌号“H0Cr21Ni10,这个是国标不锈钢实芯焊丝[YB/T 5092-2005]的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