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对工程机械车辆进行受力分析?

楼主(2011-06-30):
我接触不到设计人员,所以不知对车进行受力分析从哪里着手,希望有干此行的不吝赐教。          谢谢

网友:
期待高人的回答。。。动态仿真,有限元???

网友:
先有力学模式,即怎么装载,怎么转向?按力学模式加驱动,之后就可以对结构分解,比如车架,驱动桥,转向系等,设计完装配在一起实验,现在还可以计算机仿真,以前不行,
很简单的事情,不复杂,但特殊结构的,比如超低,就不好设计,特殊载荷的,也不好玩

网友:
现在有什么好点软件做模拟仿真呢?推荐下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只用过ug进行过运动仿真,有限元仿真分析,无从比较分析。不过ug仿真起来很好。也不难。

网友:
有没有案例呢,不要原文件,只要一个动画也行啊 ,我用SW作的,可是太复杂的装配体作总是约束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做这个约束时最好一个一个来,不要一起加上去,每做一个就检查演示一下,看看对不对,这样就好多了。朋友。

网友:
没办法,我一直是真么作的,一个一个的加,一个一个的试,看外国人的视屏里人家做的东西怎么这么牛呢。都是用同样的软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