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轴比减速器的孔短,如何固定?

楼主(2011-07-01):
如题,我用的是电机轴与谐波的孔直接通过键来传动,但是电机轴比减速器的孔短,没办法固定。望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
问厂家如何解决,不可能减速机跟电机连不上吧?不能直接匹配的一般有个电机连接法兰

网友(点评):
理解错了...如果电机直接固定在减速机上,就不用管轴了...

网友:
加工一个过渡套或者电机移位

网友:
加工一个过渡套但是要尽可能保证其同轴度或者电机移位

网友:
若电机和减速机均固定,则电机轴和减速机套不需要固定,前提是对正同心。

网友:
是用键来传递扭矩的么?只要电机和减速器固定住了,你还怕轴跑出来?

网友:
电机与减速器法兰连接会有这种情况,两个办法,换两者之一,或者接轴。

楼主: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098EEDC1BEB045F\桌面,减速器用的是谐波三大件,钢轮是固定的,但是波发生器是没办法固定的。电机的轴伸入减速器大概70%,不知能不能可靠传动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从图的装配关系上看,电机直接安装后传动是没问题。不影响实际使用。最不利的情况可能是电机功率不够最后闷车。
补充:波发生器套在减速机上应该是有径向轴承支撑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机轴的两端应该各有一个轴承,限制其轴向移动,径向就不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加上过渡套后,电机的轴承就被大大的延长了,需要的空间也增大了很多。我们这里对空间的要求是越小越好。本人是菜鸟,不知电机移位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