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B 9439-88是不是被GB/T 9439-2010代替了?

楼主(2011-07-01):
GB 9439-88是不是被GB/T 9439-2010代替了?为什么GB/T 9439-2010中被代替文件为GB/T 9439-1988?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国标

网友:
应该是吧
新手来挣点积分~~~~~~~~

网友:
因为那会还没有国家标准、国家强制标准、国家推荐标准的区别,后面的年份还是"88"这种表示, 不知什么时候改革的就有了推荐标准与强制标准之分,对于以前的标准,不管前面是GB还是GB/T,只要后面的标准号一样就是同一回事。不知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点评):
那它也不应该更改代替的文件号啊!

网友:
楼上说的是对的
GB 9439-88
GB/T 9439-1988
这两个是同一个标准,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国家对标准进行了一次清理,大多数标准都降级为推荐性标准,也就是标准前面的代号变成了“GB/T”,除了那些强制性要求的外,都变成了推荐性标准,还有很多标准都归类到行业标准或者专业标准中区了,减少GB标准代号的占用。而且也因为所谓的千年虫原因,在后面的年份代号都改成了4位数来表达。

网友(点评):
讲的比较详细,谢谢。

网友:
是。。。楼主可以百度。。

网友:
小学徒学习了111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