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钻定位销后,检具的尺寸都有变动,要重新调,换区求助!

楼主(2011-07-01):
做专业检具的,检具在三座标打好尺寸后,打定位销,但每次钻定位销后,检具的尺寸都有变动,要重新调。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谢谢。。。 尺寸精度正常在2-5丝。。。

网友:
难道有内应力在钻孔的时候释放了?或者装夹的时候变形了?
如果是材料的问题,检具精加工之前,要做一些回火定型

如果是钻孔装夹力太大的缘故,建议你用其它受力更小的方式来加工,比如线割孔

要是精度规律难以把握,建议你用偏心销来调整

网友:
       不知你在打定位销前各件是否夹紧牢固。如果调整后夹紧牢固,建议未打定位销前二次到三座标打尺寸,看看是否改变(由于基准问题,改变是有可能的)。没变化的话,再仔细检查打定位销后变形的原因(例如是不是还有钻孔时二次夹紧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仔细看了边,问题应该出现在打定位销时钻头对检具的力矩作用,现在处理只能在打好定位销后再上一次三座标,有问题的尺寸重新调。就是效率低了些。。。

网友:
     如果打定位销前各件夹紧牢固不受钻孔时二次夹紧的影响,一般是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A:
      建议改进钻孔时二次夹紧方式和结构。否则如果打好定位销后再上一次三座标,有问题的尺寸重新调,定位销还得重打,岂不恶性循环。

网友:
个人觉得加工方面有问题吧 ,  你确定销孔没偏、没椭圆、是否垂直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改进钻孔时二次夹紧方式和结构。否则如果打好定位销后再上一次三座标,有问题的尺寸重新调,定位 ...

我们现在用的直销,第二次打得时候在原孔的基础上改用圆锥销,影响会小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改进钻孔时二次夹紧方式和结构。否则如果打好定位销后再上一次三座标,有问题的尺寸重新调,定位 ...

不过还是在想办法,能一次搞定最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过还是在想办法,能一次搞定最好了。。。

  一次搞定应该没问题,关键是找准原因。

网友(2011-08-27):
一般是调整好,在配作销孔时,要用螺钉紧固好的,紧固后再次检验,最后打销孔。

网友(2011-10-29):
  这个跟加工能力有关系

网友:
这个比较常见,主要是再做定位销时零件动了,调整好以后螺栓一定要打紧,再钻

网友(2012-01-17):
加工打两个孔就会变形,那不对啊!应该是装夹有问题!!